[芯邦] 这个U盘用什么程序重新量产一下这是扩容盘32G,实际是16G

楼主(2019-08-21):
这个U盘用什么程序重新量产一下这是扩容盘32G,实际是16G

网友A:
按主控型号找量产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主控型号找量产工具!

扩容的容量怎么改回正常的16G?

网友B:
重新量产后容量就变正常的

网友:
已经检测是16g的,就是16g的,只是u盘上的字印错了,不要再用什么改了,改不好会变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量产后容量就变正常的

能不能上张图提示一下

楼主:
我手动指定了16000MB不知道对不对呢?

网友C:
先用芯邦的APTool,设置固定容量0,恢复出厂模式,然后再使用MPtool使用Ecc12量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芯邦的APTool,设置固定容量0,恢复出厂模式,然后再使用MPtool使用Ecc12量产就行了 ...

谢谢已经搞好了,默认8.2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