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检测出的瑕疵和丢失需要屏蔽修复吗

楼主(2019-08-21):
一个2008年买的160g硬盘用到现在性能明显变差了反应变慢了。
2015年检测丢失还是0

2019年检测结果明显变差

网友A:
娱乐大师,在系统下检测是不准的,你开个迅雷下着东西再检测,保证检测结果更差。
而且你检测的只是整个硬盘的c盘的15g空间并不是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娱乐大师,在系统下检测是不准的,你开个迅雷下着东西再检测,保证检测结果更差。
而且你检测的只是整个硬 ...

我一般都是把常用软件安装在C盘其他盘装照片和视频等比较少读取的文件所以没有检测。

网友B:
还是先备份数据为好

网友C:
换了吧 这种老式的ide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备份数据为好

这个硬盘是备用机使用的也备份了一些数据还有两个硬盘备份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吧 这种老式的ide硬盘。。。。。。。。

是sata接口的160g希捷硬盘速度比现在的1tb机械硬盘差不了多少。

网友D:
不能用鲁大师测硬盘好坏,
要DOS下的 MHD 一般系统盘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用鲁大师测硬盘好坏,
要DOS下的 MHD 一般系统盘上都有

我看看能否找到再检测一下。

网友E:
老硬盘,用低格程序完整格式化一遍,然后用检测程序检测一下,如果响应慢的簇很集中,就将这块区域手动分一个区,然后隐藏或删除。如果及其分散,要么直接退役,要么凑活用,因为不能读写的话硬盘会自动替换备用簇,还是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硬盘,用低格程序完整格式化一遍,然后用检测程序检测一下,如果响应慢的簇很集中,就将这块区域手动分一 ...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