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我最喜欢黑胶体。。。

楼主(2019-08-21):
这几枚黑胶体收藏了挺久的(对黑胶体有独特的爱),看图吧

在这固态优盘漫天飞的时代。。很难寻觅这样的黑胶体了  看图吧

网友A:
一个稳定方案的黑胶体还是不错的,小巧,防水。只是现在追求速度的年代,2.0的黑胶体有点跟不上步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稳定方案的黑胶体还是不错的,小巧,防水。只是现在追求速度的年代,2.0的黑胶体有点跟不上步伐。 ...

这东西可比现在那种坑人的扩容垃圾黑胶体好多了。。。老鸟当然追求高性能的产品 diy产品  哈哈  我这些是收藏的

网友B:
防水性能很不错,我也有3个32G的1个16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水性能很不错,我也有3个32G的1个16G的

对于现在固态优盘和diy优盘的速度比 确实不是什么  但是也是黑胶体中的佼佼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东西可比现在那种坑人的扩容垃圾黑胶体好多了。。。老鸟当然追求高性能的产品 diy产品  哈哈 ...

我手里也有收藏了2个3257的短黑胶体U盘,一个放在车里听歌,一个做成P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也有收藏了2个3257的短黑胶体U盘,一个放在车里听歌,一个做成PE了。 ...

3257做pe还是不错的

网友C:
我手里也收藏了几个黑胶体,其中一个是2012年左右的,检测是3257+三星MLC,读35写25,去年还插上电脑看了下,照片视频都还在没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也收藏了几个黑胶体,其中一个是2012年左右的,检测是3257+三星MLC,读35写25,去年还插上电脑看了下 ...

我也有几个3257+三星的小容量,不过是TLC的,读也是35写慢一些,也很不错了

网友D:
可惜是黑片,3257正片黑胶体才是极品,前后用了几千片,量产强行中断唯一坏过一片,目前用2年多了还在正常工作
DIY的3257正片PCB板也用了几百个,前面一两个月漏电比较多,3个月以后没坏的很耐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惜是黑片,3257正片黑胶体才是极品,前后用了几千片,量产强行中断唯一坏过一片,目前用2年多了还在正常 ...

3257正片黑胶体算什么,要玩玩3254雷克沙正片黑胶体(镁光标)或者群联正片黑胶体(东芝标)。。。那玩意基本可以跑满USB2.0的速度了,后期所谓的3.0黑胶体就是扯淡,焊接处容易掉焊盘不说,触点氧化的特别快。。

网友:
最爱小巧,质量可靠,可以挂在钥匙扣上的U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3257正片黑胶体算什么,要玩玩3254雷克沙正片黑胶体(镁光标)或者群联正片黑胶体(东芝标)。。。那玩意 ...

之前一直误以为PCB板U盘质量最好,所有黑胶体都是垃圾,16年才接触黑胶体,中间没有遇到3254的,不然收藏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一直误以为PCB板U盘质量最好,所有黑胶体都是垃圾,16年才接触黑胶体,中间没有遇到3254的,不然收藏 ...

是不是黑胶体和垃圾不垃圾没关系,好的UDP封装的比普通的成本还高,现在认为黑胶体垃圾主要是因为采用了劣质晶片和廉价主控,外加扩容扰乱市场

网友:
这种黑胶体可以做的很迷你,不知道耐用不?这种有量产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