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没抵挡住拆机的强大诱惑力 今天凌晨把新买的夏普电饭煲彻底拆了!

楼主(2019-08-21):
电饭煲的型号是KS-CF05A-W,这个是昨天发的帖子,只是简单拆了个收纳线盒这里和一个稳压器。然后有一个坛友回复我说,如果我的内部是开关电源的话,还不如直接用一个100V的开关直流电源代替,比我现在这个老熊猫牌的伺服稳压器不论是效率还是使用的方便性都强很多,昨晚本来已经睡下了,在网上翻了下100V开关电源,还真有那么合适的100V4A400W,我的电饭煲恰巧350W,逐决定起床连夜拆了看看,下面就着重说一下拆的结果:电饭煲四周有两次隔热棉包裹,电源及输出控制电路板在后面,通过一根双面排线连接到顶盖的控制面板及显示板(顶盖可能有密封,拆了也没多大意义,无非就是一些显示驱动、单片机什么的),此机的电源芯片是PN8036,是非隔离AC-DC芯片,是不需要开关变压器的开关电源芯片,我是第一次知道,还差点把上面的一个电感误以为是开关变压器,电容是KSY的,即东莞科怡盛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为什么不是日系电容,可惜,有一个JQC-3FF的继电器控制断续加热,值得说明的是该电饭煲四周还有一圈加热带(我就说怎么继电器动作时的电流只有1.5A,这样功率达不到350W),底部发热盘和四周加热圈都归这个继电器控制,只不过四周加热圈还经过一片双向可控硅JST136F控制加热功率,加热盘中央变成了一个温度保险丝和一个温度探头(白色细线),背面有一片不知功能的芯片8310 727TCP,估计是一片温度传感器的放大IC,此机不能像那位坛友说的用100V开关电源,因为有双向可控硅和AC-DC非隔离芯片。

网友A:
牛掰,看来是可以用直流开关电源供电咯

不对,5V部分是能这么干,可控硅那边只能交流电,换成MOS呢?

网友B:
这么说也还是一普通的加热盘电饭煲,只是四周加了额外的加热带,
然后用单片机控制加热过程,先只把水烧热用热水把米泡软,泡一段时间后才正式煮饭

值钱的还是单片机带来的智能,稍微加一点过程控制就能价格翻几番

网友C:
看样子做工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也还是一普通的加热盘电饭煲,只是四周加了额外的加热带,
然后用单片机控制加热过程,先只把水烧热 ...

大致过程就是如你所说的,只不过要把这个过程做到精准就有一番考究,据说日本象印电热水壶,有几段温度出水,但是即使100℃出水水也不会沸腾,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就像我们用的泡茶壶的自动烧水也只是一个模糊控制,看似高大上,其实还是有差距。我认为现代技术的关键是如何做到高精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掰,看来是可以用直流开关电源供电咯

换成MOS管,但是他的控制方式和可控硅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矩形波,一个是同步尖脉冲,电源还要单独供电还不如就直接用交流110V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做工挺好的

这个加装保温棉还是比较节能的,主要煮饭时间有点长

网友D:
100%纯中国货
就这还拿出来讨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纯中国货
就这还拿出来讨论呢

是中国产的,电容都是东莞市科怡盛电子有限公司的电容,继电器也是,只不过牌子是日本的

网友E:
0.54升?一瓶矿泉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0.54升?一瓶矿泉水?

我也搞不懂他的标法,我觉得煮一般电饭煲带的那种舀米的塑料杯三杯应该可以,或者3杯不到点这个样,我一个人煮平平1杯饭有内胆1/3多厚,反正他的设计不会想象的那么糟,2-3人的饭是可以煮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换成MOS管,但是他的控制方式和可控硅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矩形波,一个是同步尖脉冲,电源还要单独供电还 ...

这个你把那个加热圈测试一下能不能直接220V就行了,理论上加热圈没那么容易坏。
如果加热圈支持220V再改5V电压前级部份就可以直接220V工作了。
当然,可控硅的参数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G:
看来用的是类似于LED驱动的非隔离方案,简化了电路,节约了铜线也是好事

网友H:
竟然还带隔热棉,或者叫保温棉吧。。不过应该也是发热盘发热的吧?没什么高科技含量

网友I:
没抵挡住拆机的强大诱惑力,今天凌晨把新买的SHARP夏普电饭煲给彻底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你把那个加热圈测试一下能不能直接220V就行了,理论上加热圈没那么容易坏。
如果加热圈支持220V再改5 ...

可控硅倒是可以满足的,不行换一个也方便,关键就是两个发热部件,除非串联一个大功率二极管,底盘和四周的应该不会支持220V,否则功率就不是350而是7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抵挡住拆机的强大诱惑力,今天凌晨把新买的SHARP夏普电饭煲给彻底拆了

我真是凌晨1点钟开始拆了,带了头灯拆,就是昨天下午发的一个帖子有人回复说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话可以使用100V直流电源供电,我想想也是哦,就在网上搜了一下还确实有,还不贵,所以本来睡下了又起来拆了看个究竟

楼主:
引用 网友H:
竟然还带隔热棉,或者叫保温棉吧。。不过应该也是发热盘发热的吧?没什么高科技含量 ...

主要还是靠底部发热盘加热,四周的加热也是辅助的,好在哪里呢,可能有保温棉要相对节能些,毕竟该电饭煲煮饭的前前30分钟只是恒定在某个温度,水是不会沸腾的,还有么就是人家可能温度控制做得要比普通泡茶壶的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用的是类似于LED驱动的非隔离方案,简化了电路,节约了铜线也是好事 ...

是的,少了开关变压器、光耦,查资料就是电流只能是0.5A,

网友:
哈哈这才是数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