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头一次尝试给万用表铲屎换芯,气氛不算融洽~~~

楼主(2019-08-21):
这块表是公司采购时商家赠送的,由于我平时基本就是用二极管档测通断,没有检查表笔位置的习惯,终于有一天烧掉了

表面印着890D,主板却是9205N,症状表现是开机不显示,蜂鸣档长响

牛屎的顶部有点儿突起,外围电路没发现啥问题。
通过牛屎几个主要端口的特性,确定牛屎是7106,真正的1脚在白点的左下方

这块表本打算是扔掉的,毕竟低端万用表本就是低值易耗品。
后来看到马家有7106芯片在卖,2块钱,还包邮,于是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2块钱~~~2块钱~~~”
不过店铺介绍里全都是ICL7106的图片,实物却是HT7106的

既然芯片就位了,那铲屎官就得上岗啊。个人感觉直接用刀头铲屎效果并不理想,将牛屎表面划满沟痕,然后用打磨棒打磨掉上半部分会更有效率。

芯片露出来了,就可以用烙铁继续了

牛屎铲完后的效果,内部焊盘掉了4根线,不过硬封芯片比较大,这个焊盘用不上

合照,右侧占据两个引脚位置的小东西就是牛屎里拆出来的主控芯片了吧

从这里可以看出,硬封芯片的引脚对不上大焊盘,同时引脚是悬空的
我的处理办法是将引脚的两个弯都稍微拉直一些,用小号的一字螺丝刀将引脚别到对应的焊盘处,将端部的几个引脚上锡,固定住芯片

这是全部焊接完成的样子,尝试过刀头拖焊,效果不太好,最后还是用细尖头分别焊接的
焊完后不要直接上电开机,先检查有没有短路(38、40必须短接)、虚焊的情况

确认无误,通电测试,屏幕恢复显示,蜂鸣档也不鸣叫了
但是有些后遗症,铲屎效果并不完美
1、虽然屏幕能显示,但是左数第一个8的e划不显示,怀疑芯片上还是有虚焊或某个引脚内部被别断了的情况;
2、除蜂鸣档外,所有测量结果都不正确,直流电压仅1/6,电容1/2,电阻1/3~1/2但能归零,不知道这个2块钱包邮的芯片会不会本来就是个残次品

顺便请教一下,塑胶外套上的这些油污痕迹怎么清理?这块表不裹上外套的话,从侧面看来极像一口棺材,真不知道当初的设计师是咋想的

网友A:
2块钱,不应该有问题,我买的直插的7107都没问题,再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外套上的油污痕迹用牙膏牙刷刷能洗干净。

网友B:
用个IC座焊上后插芯片会不会大小正好呢?

网友:
打火机烤一下牛屎,轻松铲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IC座焊上后插芯片会不会大小正好呢?

座子倒是不贵,但是没找到价格低又包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块钱,不应该有问题,我买的直插的7107都没问题,再仔细检查一下吧

如果芯片没问题,那应该是电路的公共部分的毛病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芯片没问题,那应该是电路的公共部分的毛病了吧

哈哈,有条件可以对照7106的引脚图,测试各个关键点的状态,就知道原因出在哪里了

网友C:
我一个ut39烧了,找了个9205的表,把上面的牛屎连周.边焊盘切了下来,ut39没有焊盘,全走的飞线,干之前跑了下电路,发现一是方向是反的,二是电路引脚并不完全对应,空间有空脚,整体错位一个脚,走了一段又错位一个空脚重合了,这玩意很有可能引脚对不起来.幸好准备周全,飞线一次成功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ut39烧了,找了个9205的表,把上面的牛屎连周.边焊盘切了下来,ut39没有焊盘,全走的飞线,干之前跑了下电 ...

如果是针脚定义不一样,应该怎么查?找不到这个芯片的信息,厂牌也不认识,店家不提供任何技术支持,愁了

网友D:
检查分压电阻是不是阻值正常

网友:
开始不是说烧了吗?不单是CPU烧了吧,还有别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分压电阻是不是阻值正常

回头再仔细查查吧,当初就是首先查的外围电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两块324也吹下来看了,除了牛屎中间有点儿凸起外

网友:
还真有可能是引脚顺序不一样,我记得软封的板子和硬封芯片是有出入的,建议把原板子的电路跑一下,倒是那种软封的小板(邮票)可以买回来直接换上。

网友E:
换过一块7106,其他都正常,电容测量不正常
有所7106有些版本不支持电容测量,1脚和4脚的电路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过一块7106,其他都正常,电容测量不正常
有所7106有些版本不支持电容测量,1脚和4脚的电路不同? ...

电容档不正常估计是324坏了
,,

网友:
我的MY62表换了7106后,电容档也不正常,更换324后正常了

网友(2019-12-28):
ICL7106的贴错脚位了吧,线路板第1脚和楼猪贴上去的硬芯脚位不对应.

网友(2020-02-02):
这种芯片用热风枪焊接效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头再仔细查查吧,当初就是首先查的外围电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两块324也吹下来看了,除了牛屎中间有 ...

你买的这种HT7126比TB上的大多数ICL7106的大些,比较好用。HT7126的好不容易有卖的,但是10元多,麻烦发个店铺地址,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