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麻将机 故障如何维修?

楼主(2019-08-21):
家里有一台坏的麻将机,成色挺新,牌子名称叫千真万雀,故障是一开机没一会儿就停下了,然后数码管报故障代码3,打开盖子看了一下,不知道麻将机原理
查了百度,发现了一个问题
如下图,下方为东,左边为南,一打开电源,东和南的推牌器就开始推牌了,而西北则不动,按照原理,开机后,推牌器应该停止不动,只有牌被吸上来,从运输带上运输过来,掉到推牌器上后,推牌器边上的传感器检测到有牌掉落,计数为2的时候,推牌器才推动一下,可是东南两个推牌器却在开机后就一直在工作,哪怕没有牌也工作
网上找到的故障检修方法:
A、S23(计数)磁控损坏。
B、凸轮磁钢脱落或磁性减弱。
C、S23光控到S1光控连接线和S1光控到主板连接线断路或插针氧化。

凸轮磁钢是什么东西?推牌器工作流程是什么?

调试编码器选择3,按东南西北任一闪子键,推牌器都会单步执行,是单步,但是东南两个方向的推牌器不是单步执行的,而是一直循环动作
我把好的北方向的全部组件拆过来换到东方向,结果故障依旧,难道是控制板出了问题?后来我又把各个传感器也换了一下,没发现什么问题,后来全装回去后,发现北方向也出现故障了,日,又坏了一边,现在只有西方向是正常的了
还是没搞懂推牌头的工作原理工作流程

今早上实在没办法了,最后想起,传感器连接到主控制板上的排线还没检查,刚开始因为这线线皮比较光亮,线也还比较粗,而且这麻将机也没用多久,以为线不会有问题,现在实在没办法了,于是拆下来检查了一下,发现有两根用万用表检查不通,但是外观又看不出哪里断了,拆下排线其中一根,接到220V火线上测量,用万用表NCV档测量,没发现断点,本想学坛友用LM339做一个断点测试器,想想太麻烦,既然不通,就把接头拆下来,重新做一根,结果线一扯,断了,发现断头都烂了,一下子明白过来了,这是铜包铝的镀铜铝线,日,上千块的全自动麻将桌,用的电线竟然是铝线,厂家真是好算计,不仅节约了成本,还能让麻将机在使用一两年后,立即坏掉,一般用户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拿去售后维修,厂家又能赚一笔,怪不得在废品站经常能看到废麻将机。于是修好了一组排线,换上去,单步调试,推牌头果然能单步执行了,因为这种插头线太多,一根一根换太麻烦,于是去深水宝买了一些成品线回来,等线发回来再测试吧

这是在网上找到的故障代码为3的故障现象检修方法

数码显示“3”代表01(四方推牌)机构有故障:此时有四种故障现象。
(1)、推牌头不停推牌:发生这种现象时应检查以下四样零部件:
A、S23(计数)磁控损坏。
B、凸轮磁钢脱落或磁性减弱。
C、S23光控到S1光控连接线和S1光控到主板连接线断路或插针氧化。
D、主板损坏。
(2)、推牌头不推牌:发生这种现象时应检查以下四样零部件: A、S1光控损坏。
B、S23(计数)磁控损坏。
   C、推牌电机损坏。
   D、推牌电机到主板的连接线断路或插针氧化而接触不良。
   E、主板损坏。
(3)、推单张:发生这种现象时应检查以下六样零部件:
A、输送带出牌口太紧,造成牌不能顺利的从输送带滑出来而推单张;解决的方法可用锉刀将出牌口挫大一点。
  B、S1(机头)光控损坏或灵敏度太强。(注:换上去的新光控必须要调节光控强度,具体调节方法为:在洗牌过程中将上面一张牌顶到输送带上调节光控调节螺丝推牌头能推牌为止。)
  C、S23(计数)磁控损坏。
  D、01(推牌)电机损坏。
  E、S23磁控或01电机线断路或插针氧化而接触不良。
  F、主板损坏。
  G、如不能确定是那个零部件有故障,可将有故障的一方01机构与其它方无故障的01机构对调;如故障跑到另一方去了则说明你调换过去的光控或电机有问题;如故障还在这一方则说明主板或线束有问题。且不可盲目的更换零配件。
(4)、最后一张牌在承牌座上不推:发生这种现象时应检查以下三样零部件:
  A、牌太脏不能冲到挡牌座最前端。
B、S1光控太弱,需将S1光控上调节旋钮顺时针旋转直到能推牌为止。
   C、S1光控损坏。

网友A:
这东西每一边都是独立的模块,你可以先把好的一边换到坏的那边,看是主板还是模块问题,假如是模块问题也用好的PCB或机械部件替换,找到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每一边都是独立的模块,你可以先把好的一边换到坏的那边,看是主板还是模块问题,假如是模块问题也用 ...

我也是这么想的,结果一番折腾,整个模块都拆下来换过了,把北方向也给折腾坏了,还是没搞清推牌器的工作逻辑

网友B:
不同方向的模块会不会有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方向的模块会不会有锁

今早上实在没办法了,最后想起,传感器连接到主控制板上的排线还没检查,刚开始因为这线线皮比较光亮,线也还比较粗,而且这麻将机也没用多久,以为线不会有问题,现在实在没办法了,于是拆下来检查了一下,发现有两根用万用表检查不通,但是外观又看不出哪里断了,拆下排线其中一根,接到220V火线上测量,用万用表NCV档测量,没发现断点,本想学坛友用LM339做一个断点测试器,想想太麻烦,既然不通,就把接头拆下来,重新做一根,结果线一扯,断了,发现断头都烂了,一下子明白过来了,这是铜包铝的镀铜铝线,日,上千块的全自动麻将桌,用的电线竟然是铝线,厂家真是好算计,不仅节约了成本,还能让麻将机在使用一两年后,立即坏掉,一般用户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拿去售后维修,厂家又能赚一笔,怪不得在废品站经常能看到废麻将机。于是修好了一组排线,换上去,单步调试,推牌头果然能单步执行了,因为这种插头线太多,一根一根换太麻烦,于是去深水宝买了一些成品线回来,等线发回来再测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早上实在没办法了,最后想起,传感器连接到主控制板上的排线还没检查,刚开始因为这线线皮比较光亮,线 ...

现在的厂家都太精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