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开卡求助 Compare flash fail

楼主(2019-08-21):
就想问问有大神没有  看看操作有什么毛病?  想修复下SSD来用。

网友A:
LS 360G S300
朗苏360g的固态硬盘,不是保修三年吗?闪存是假标,刮一刮应该是美光SG级别降级片,朗苏应该是个总厂,贴的什么牌子无所谓。

开不出来就换个开卡工具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 360G S300
朗苏360g的固态硬盘,不是保修三年吗?闪存是假标,刮一刮应该是美光SG级别降级片,朗苏应该 ...

换了几个开卡工具都开不了  就是想请教下有哪个步骤是出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几个开卡工具都开不了  就是想请教下有哪个步骤是出错的。

短接旁边有rom字样的孔通电,识别后去除短接。闪存点auto,显示出来的几个挨个选着试试,容量选自动,右下角的QC去掉。我就只知道这些了,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旁边有rom字样的孔通电,识别后去除短接。闪存点auto,显示出来的几个挨个选着试试,容量选自动,右 ...

没有ROM字样的孔啊  只有个J1  还有就是第二张图那里有个 ROU?

网友B:
flash selectd那里,点Auto,会自动把和你ID匹配的颗粒列出来。

网友:
可惜是个刮刮乐颗粒

楼主:
好像不是刮刮乐。 刮了没有字。

网友C:
闪存ID和丝印能对上,估计是闪存某个CE的ID变化了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存ID和丝印能对上,估计是闪存某个CE的ID变化了才会这样

老哥  要怎么弄呢?

网友:
可以参考我七彩虹的开卡设置 CH/CE那边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ROM字样的孔啊  只有个J1  还有就是第二张图那里有个 ROU?

眼神不好?按4 楼说的试试,不过我觉得有可能不是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 selectd那里,点Auto,会自动把和你ID匹配的颗粒列出来。

auto 提示的是 warning 识别不了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旁边有rom字样的孔通电,识别后去除短接。闪存点auto,显示出来的几个挨个选着试试,容量选自动,右 ...

   还是不行。  尴尬。  闪存点auto识别不出来颗粒 提示w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眼神不好?按4 楼说的试试,不过我觉得有可能不是问题所在。

短接这个不行。  还是开不了卡。。

楼主:
短接后开机识别是这容量  应该是3T颗粒吧。 可是flash auto还是识别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短接后开机识别是这容量  应该是3T颗粒吧。 可是flash auto还是识别不了

你肯定短接错误!
慧荣主控,短接ROM两孔后再上电,不管多大容量都显示1G。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肯定短接错误!
慧荣主控,短接ROM两孔后再上电,不管多大容量都显示1G。 ...

  还有其他地方短接?  就是用镊子直接短接这两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肯定短接错误!
慧荣主控,短接ROM两孔后再上电,不管多大容量都显示1G。 ...

  这个1778G 只有短接才会这样显示 拔掉就恢复原来360G了  应该是没短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