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一体机换ATX电源记

楼主(2019-08-21):
前些天就发现电脑CPU温度在70°C以上(鲁大师说的),我的应用一般只是360浏览器和看股票行情的东方财富网终端,把这两个都关掉温度能下降到60°C,所以也没当回事。
上周日下午外面打雷下大雨时,打开电脑,听到炸裂声并闻到一股化学气味,坏了,又要花费银子了。
打开后盖,拔掉电源输出,发现电源的5Vsb无输出,将绿线接地12V也没有,看来是电源坏了,打开一看,保险丝是好的,里面的元器件也是头一次看到,以我的水平短时间是修不好他的,只能买新的了。
幸好,万能宝上有,65元包邮,马上下单,周二上午货到,通电检查了一下,奇怪了,将绿线接地12V也没有。
将电源接进主板,电脑开机了,说明电源是好的。
把散热器上的积灰打扫掉,重新装回后盖。
观察了一下,这次CPU温度在什么应用也不开时57°C,打开两个应用时61~64°C,看来扫灰是有效的。

陶瓷封装的振荡管,5Pin。

4个光耦

主动PFC回路里也有一个5个脚的管子,正面拍不到,管脚从左到右在PCB上印有V,C,G,S,?(?是最右面的脚字被脚压住了,看不见)
散热器背面装有一个二极管(形状如7812)

看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爆了。
等天气凉快了再拿出来解闷吧。

网友A:
电容除了顶上爆开,也有可能底部开的,看看各电容脚有没有异常的,不行就只有专门设备找了,电容表……

网友:
下面是有三个光耦吗?这玩意值多少钱?一体机小机箱才用这样的电源吧?

网友:
这是TFX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除了顶上爆开,也有可能底部开的,看看各电容脚有没有异常的,不行就只有专门设备找了,电容表…… ...

我的小音箱坏了,不出声音了,之前是两个大水塘电容坏了,换了之后就好了,又放了一年,又不出声音了,用万用表还没法量,表只到200微法,这大水塘动不动就好几千的,我现在这两个是一万微法的,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测量这两个大水塘是否正常

网友B:
夏天大部分电脑高温死机都是CPU散热片上灰太厚。。。

网友:
找原因是最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夏天大部分电脑高温死机都是CPU散热片上灰太厚。。。

我这个是两个风扇的出口有不少灰堵在散热器的进口处

楼主:
TFX应该是个长条的吧

网友:
我的快十年的康舒IP430貌似就是短接吕/黑也不启动,前几年风扇响,清灰时还以为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