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两个主板的供电那个强一点

楼主(2019-08-21):
这两个主板的供电那个强一点?
都属于偷工减料

百度来的:一般来说,主板上的1个电感+2个电容+4个MOS管为1项供电,有的主板则为1个电感+1个电容+2个MOS管,虽然偷工减料,但也算1项供电。

左侧的主板是大的电容+小的电容,有点看不懂,右边的就是标准的偷工减料 1个电感+2个电容+2个MOS管了

网友:
一般就看MOS多少的吧

网友A:
下面这个图的板子做工布线明显比上面的好

网友B:
买华硕和技嘉的就好,别操心分析了

网友:
看芯片组型号。电脑运行快慢,主板芯片组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看用料差别不大,主要还是选芯片组型号高一点的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个图的板子做工布线明显比上面的好

都是山寨货,半斤八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山寨货,半斤八两而已。

对,寨板,回收b75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华硕和技嘉的就好,别操心分析了

技嘉就算了吧,现在技嘉品控比原来差蛮远,质量不如过去了,跟华硕还是有差距的,甚至连华擎都比不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买华硕和技嘉的就好,别操心分析了

这些品牌基本都用过,华硕技嘉都坏过,华擎微星七彩虹现在还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品牌基本都用过,华硕技嘉都坏过,华擎微星七彩虹现在还没坏。。。 ...

我个人也支持七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