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N年前的山寨电源也是有良心的,现在嘛都喂狗去了------

楼主(2019-08-21):
这电源跟笔记本电池都是在垃圾堆里捡到的,上一个帖子已拆电池组了;
现在就轮到这货开拆:

前级EMI都缩了,还有地线是悬空的

UC4832AN芯片

光耦

输出电解怀孕了

传说中的dell电源识别芯片

=================================
标称19.5V 4.62A输出,目测输出没这么大的功率哦
是否能做简单的白光电源?

网友:
直接扔了,要它挠蛋

网友:
我有个差不多个的,改成可调压的,随时临时可以用用,只是不敢长时间用。

网友A:
你们那的垃圾堆里有这么多好东西,我们这的就只有垃圾了。

网友:
虽然是山上来的, 但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dell电源最恶心的就是这个识别线,很细,很容易断,断了本子就会降速

网友:
白光的话,19V输出,电流才2.4A,完全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那的垃圾堆里有这么多好东西,我们这的就只有垃圾了。

我那的北京也是,凌晨到早上等一整天,都有垃圾桶里翻捡废品的。

网友:
这种电源效率应该更低,目测是3842的。

详见旧坛我的新旧电源评测。

网友:
换了电容做白光电源没问题,里面空间大,可以将控制板塞进去

网友:
EMI都省了算不上良心产品

网友:
严重怀疑挤在两颗输出电容中间的电阻是给电容加热用的

网友:
一看就是唱山歌的电源

网友:
没看到良心,寨货不都是这样吗?

网友:
山货电源道是改24V比较方便,没有过压保护!改过两个给白光!

网友:
以前的山寨电源是用洋垃圾电源改的,现在的是小作坊生产的,能省则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那的垃圾堆里有这么多好东西,我们这的就只有垃圾了。

以前小区垃圾堆偶尔有东西捡,现在大爷大妈太多了,我还没起床人家都搜几遍了

网友:
前几天捡了个拉杆旅行箱,什么 波米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的北京也是,凌晨到早上等一整天,都有垃圾桶里翻捡废品的。

晚上八九点,就有大妈拿着个麻包袋在翻,估计是本小区的住户。白天是搞卫生的阿姨在严防死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