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早期摩托罗拉袖珍数字寻呼机拆机图解

楼主(2019-08-21):
壳扔了,第一图来自网络。
这个20年前真的挺贵,价格仅次于当时的加强振。(还有个叫普振 意思就是普通带震动 加强就是带时钟功能)

这个主板分俩版本,一个单孔屏 一个三孔屏,三孔屏无需排线涂炭,按键和屏线无磨损 寿命长。
按住左中两键再按右键进入工程测试模式,可以对bp机进行简单的硬件测试  屏 时钟 震动 背光  蜂鸣器 等等硬件功能测试。

屏反面

背光从这个孔里透过

整体

主板接收板分离后

主板全景,右面振子不知哪去了。

喇叭和备电

1.5v需要升压  ,左面陶瓷封装的是eeprom ,俗称码块,bp机地址码和运行程序就保存在这里,改频需要烧写这个ic。(当然可以通过中间的插排在板烧写)

cpu也有俩版本,后期还有臭油块儿版本的集成码块,bga封装非常易损。

左面32.768khz晶振,走表和cpu提供时钟。

cpu型号,  背光实际是个微型贴片白炽灯,led背光的要在它几年后才出现。

接收板,这个是当时最抢手的15段接收板,15指150mhz频段的,当时号源丰富非常容易改频入网,还有400m的板子,做工和价值都要低的多。
这个板子和追码器配合可以收到此频段下所有人的寻呼信息,电脑软件里滚动显示,想监控所有人只需要全部频段接收板配齐。约架的 约/炮 抢/银行的五花八门接收板和 加强 大汉显 通用

15段板子天线是磁芯天线,属于低频天线,接收信号好,穿透能力强,覆盖广。400m天线就是根环形金属丝加个塑料支架,信号就甭提了,总是收不到,还老频偏。

左面是一本振晶体,改频就换这个,信号经天线接收后先进高放,再和一本振混频,产生17.9m一中频信号。

再经中间的晶体滤波器滤波后进二本振二次混频,左面橡胶套里面就是二本振晶振,混频后输出455k二中频信号,经两颗黑色滤波器(455陶瓷滤波器,非常爱坏掉地上八成里面会碎)滤除杂波输出到中频块解调。

解调后的数字信号进cpu解码。

反面

天线里面是谐振电容,如果改频跨度太大,信号不好,则需要更换里面那几颗电容。

如果改频,换晶体,写码 ,开信号源,进测试模式 示波器戳下面几个测试点,无感螺丝刀戳中周,调各点信号最好幅度最大就ok了

此贴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呼机一响,电影院里都在找,看看是不是自己的。。。

网友:
又准备要怎样玩

网友B:
曾经有过一个,2000年买了手机,这个送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呼机一响,电影院里都在找,看看是不是自己的。。。

嘿嘿 还真是的~

楼主:
哈哈 发个帖子怀念一下,这个现在没可玩性了~

网友:
用过 没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有过一个,2000年买了手机,这个送人了,

看来那时挺有钱的~

网友C:
谢谢科普,长见识了

网友:
老家的旧抽屉里好像还有一个铁通的  比这个小 外壳透明的。上学时买的,山上的孩子 买不起手机。

网友D:
小时候见我老爸用过这个,也是摩托罗拉的,90年代吧,当时买了2K多,127开头的号段,要先打客服电话告知内容再下发到寻呼机上看文字或者回电话,后来买了一个科健的翻盖砖头手机,这个寻呼机被我拿来当闹钟用了。暴露年龄了

网友E:
来来来,外形和其他细节图偶来给大婶凑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72490

网友F:
现在的话,升压电路可以利用,以前我见到有液晶屏去掉,改成一排F5子弹头LED灯珠的,加开关等做成侧向照明的小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科普,长见识了

兄弟来了 谢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时候见我老爸用过这个,也是摩托罗拉的,90年代吧,当时买了2K多,127开头的号段,要先打客服电话告知内 ...

嘿嘿 127可是大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来来,外形和其他细节图偶来给大婶凑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72490 ...

原来元首几年前就拆了一个  你这个接收板不错,主板嘛,bga臭油块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话,升压电路可以利用,以前我见到有液晶屏去掉,改成一排F5子弹头LED灯珠的,加开关等做成侧向照明 ...

哈哈 就让它安息吧不折腾这玩意儿了~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我原来是用数显的,后来2800元又买了个汉显的,后来有手机了,尘封了

网友:
call机一响,黄金万两

网友:
谢谢分享。听说这东东,最初是给奶牛用的,一到开饭时间,就群集传呼,奶牛就会自觉回到饭堂就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