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不一样的落地扇

楼主(2019-08-21):
     昨天上午WX上有漂亮女邻居找,说是两台风扇不转了,就约了晚上下班过去看下。晚上回家吃完饭八点不到,就过去邻居家,先见过漂亮热情的女邻居,再去看风扇,是两台落地扇,女邻居说:“这一台就是拧了这里然后就不转了,这一台以前就是转的慢,有时就还要用筷子拨一下才转,后面就不转了......”。
     先检查第一台,拧了不转的,这台比较普通型的,大众化就不拍了,经查发现是定时器坏了,里面的胶轮一个裂成两半,沟通后,就直接飞线修复,女邻居很满意。
     接下来的这台是懂小姐家的,想着久在邻居家不太方便,就拆了下方支柱将上半部份带回家来慢慢看了。首先不一样的是:不是琴键开关,而是旋转开关,在与下面铁柱接合处设成旋转,里面有螺丝,拆下后才能拆开旋转外壳,在里面装着开关,又是不一样的开关,开关有一边扣位也断裂了,还真没见过,先不管了。量了各线,除黑色公共线外没电阻另三线间有电阻,这是保险玩完了----开始转的慢,后面不转就筷子拨,再不转就烧保险或电机。
       拆下网罩,叶片卡S 一点都转不动。再拆电机,拆时就时不时有黑色塑胶片掉出来,感觉不好,打开一看,果然,转子上散热器完全没有了,线圈上方形保险挂了,想着拆个旧电机的转子来试下,没用,比这个厚一点,合不上盖,合紧就压S,没法就告诉邻居需要换电机,邻居爽快的说换。就开始TB上找了下,选了个差不多的准备第二天买。然后就想着先把这个拆下来,再用这旧的装了试下,结果一拆下来,发现电机固定柱要长一截,再一量,长了差不多一公分,再一查,摇头连杆也是不一样的,没法用通用电机了,心想要凉了,这是专用的。再上TB一查,还好有,但价格高出不少,这番是要亏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不能收回了。这大概就是核心技术了,懂小姐,不一样的懂小姐。今天就只能重新买电机了,等着回了再换。

品牌

型号

有才的女邻居想的法子

这里还有螺丝盖

旋转开关

底部有螺丝

开关部份

不一样的开关

拆下线圈

转子散热器变成碎片了

前后都碎了

长一截的电机固定柱

等新电机了~~~

懂小姐的粉,从风扇到空调都支持懂小姐,但生活不易,攒钱不易,空调不敢装外面,还是装里面吧

完~~~

网友A:
短了不是十公分,平时说的十公分就是十厘米。你那短了一公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了不是十公分,平时说的十公分就是十厘米。你那短了一公分而已。
...

打错...谢谢指正

网友B:
1)哪里漂亮?上一个
2)馊主意,拆回家,还想再看人家。

网友C:
我就想知道那女的照片呢?

网友D:
拆电机互换前盖不行?四个螺丝孔尺寸不合适吗?

网友E:
早些天还看到格力有一百五六的直流落地扇,换~~~

网友F:
这外机装室内是什么意思?那边当致冷,这边当暖气?

网友G:
没看到女邻居,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哪里漂亮?上一个
2)馊主意,拆回家,还想再看人家。

不能上

怎么样都还是要再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知道那女的照片呢?

不敢拍啊,怕有菜*刀等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电机互换前盖不行?四个螺丝孔尺寸不合适吗?

不行的,那里面空间不同, 转子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些天还看到格力有一百五六的直流落地扇,换~~~

还是不要找这些标新立异的东西, 配件不通用还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外机装室内是什么意思?那边当致冷,这边当暖气?

掌握核心技术就是不一样的。。。

网友H:
这说是格力的核心科技

网友I:
董大妈就爱搞另类的标准,如果有电焊的话就可以把固定轴切下来换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外机装室内是什么意思?那边当致冷,这边当暖气?

新机装外面不安全不舍得

(问了是外面没地装,里面空间大,再往里是复式隔层房,内机就装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到女邻居,差评

别给差评...过来带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说是格力的核心科技

确实,核心技术,勇创新,与众不同,

那开关有没有见过,提供点资料,这个估计用不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董大妈就爱搞另类的标准,如果有电焊的话就可以把固定轴切下来换过去 ...

没用的,轴要是降低了的话: 摇头连杆也不能用了, 主要的是电机外塑料壳高度低了,卡住下面的电机固定座,无法摇头转动的

有没有见过这种开关,提供点信息,早点做好准备,说不定这个哪天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