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准备DIY一个电子负载,单MOS+灯泡的方案怎么样?

楼主(2019-08-21):
一直想要DIY一个电子负载,怕麻烦一直没做,我希望能简单一点但是又希望功率能大点,200W左右。考虑到单纯用MOS消耗功率,对散热的要求较高,多MOS分流也麻烦。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用一个MOS再加一个灯泡,比如100W的灯泡,灯泡的特性越热电阻越大,因此功率高的时候灯泡分摊的功率也会自动变大,这样MOS的负担就会小一点。打算用一个MOS+一个100W的灯泡来做这样一个电子负载,不知道可行么?貌似没见到过有人这样做的

网友A:
似乎不可以,低电压时可能不能大电流了,比如100瓦灯泡热态电阻500欧,那么冷态电阻算它的十分之一,还50欧姆呢,这样5v电压,你能走多大电流呢

网友:
有没想过,灯泡200W100W,那是电压在220的时候的,如果作为电子负载,只有20V的时候,这灯泡的功率还有多少?甚至电压更低呢?
实际你就想这灯泡的电阻是多少吧?
其实买个套件,自己做一下,也不算贵,就是散热器比较难搞。

我刚做一个,你可以看看:
为测试改装电源做个套件买的电子负载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2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不可以,低电压时可能不能大电流了,比如100瓦灯泡热态电阻500欧,那么冷态电阻算它的十分 ...

原来如此,难怪没人做,我原以为灯泡冷态电阻很小只有几欧呢,没想到还是挺大的

网友:
阻抗不容易匹配。其实用dc到dc的数控电源可以满足楼主要求,但这个成本恐怕比mos散热要高得多

网友:
不可以的,就单个MOS管+大散热器+风扇就好了,

网友B:
还是老老实实用电阻丝吧,或者PTC,感觉我前几年买的那USB的假负载不错,起步在500MA,会逐渐上升电流,也就是说,热则电流大,电阻小,它会根据监测,给出一个电源的电压电流的折返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老老实实用电阻丝吧,或者PTC,感觉我前几年买的那USB的假负载不错,起步在500MA,会逐渐上升电流,也 ...

其实我感觉电子负载你最应该搞一个,修电源的时候用得上,不知道你测修好的电瓶车充电器的时候用的是神马设备?

网友:
大和小是矛盾的,一个324正好做4管的,358搞个双管的,我是两个358并用搞了一个4管的,做完了用了一次再也没用过,想过搞高电压切换电阻的一想太复杂就没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难怪没人做,我原以为灯泡冷态电阻很小只有几欧呢,没想到还是挺大的 ...

具体多少不知道,我猜的,但是估计怎么也得10欧以上吧

网友C:
其实楼主也说了,是测大功率的时候,意味着电压也高,所以方案是可以的。
分享一下我的电子负载,Vin和mos上臂断开,引出两根粗硅胶线配铜夹,低压时夹子短接,发热纯靠MOS。
高压高功率时夹子串联灯泡或合适的电阻丝,主要是12V卤素灯和白炽灯,根据想要测试的电压和电流计算好之后串并联得到想要的功率,这种情况下MOS主要起恒流控制,发热交给灯泡或者电阻丝。。
这样的话可以用一颗358运放加两颗MOS通吃几乎一切电源的功率测量,虽然麻烦一点,但是比起安装硕大的散热器,我觉得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主也说了,是测大功率的时候,意味着电压也高,所以方案是可以的。
分享一下我的电子负载,Vin和mos ...

不错,你的方法值得参考。

网友D:
灯泡用1000W的应该可以,低压时短接掉灯泡就好了,或者用电炉丝分段,串并联就可以改变电阻适应不同的电压了减小mos发热肯定是有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泡用1000W的应该可以,低压时短接掉灯泡就好了,或者用电炉丝分段,串并联就可以改变电阻适应不同的电压了减 ...

我打算先用200W的灯泡搞一个试试,手里一个浴霸灯泡量了下冷态电阻20多欧,感觉还行,打算试一下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先用200W的灯泡搞一个试试,手里一个浴霸灯泡量了下冷态电阻20多欧,感觉还行,打算试一下效果 ...

肯定可以的,老坛有坛友用电炉丝分压的帖子,他是把电炉丝放在电子负载出风口,浴霸的话温度会比较高

网友:
别听他们的,完全可以用12V的卤素灯泡,20W一个,10个也没几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感觉电子负载你最应该搞一个,修电源的时候用得上,不知道你测修好的电瓶车充电器的时候用的是神马 ...

那是专用的假负载,靠M8产生不同的测试电流来完成全程检测的,控制的就是个MOS和一组电热丝,
其实2011-2012年没开店之前,后,做了俩使用358和432做基准的,使用D1407三极管的假负载,后来其中一个卖了,一个做在控制器盒子里了,还有个做在方型灯具铁壳里边的,回头找找照片

网友E:
这个要看你负载输出电压的。如果是测试5V100W功率,需要20A电流,你这灯泡的电流和电阻符合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主也说了,是测大功率的时候,意味着电压也高,所以方案是可以的。
分享一下我的电子负载,Vin和mos ...

我的8粒摸死管,大型散热器,双风扇,300瓦功率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看你负载输出电压的。如果是测试5V100W功率,需要20A电流,你这灯泡的电流和电阻符合要求吗? ...

是的,不过低压大电流情况下可以直接短接不用灯泡。关于这个灯泡的设想我今天网上找有没有现成例子的时候找到了这个,这个人的做法跟我的想法类似,但是他是采用的PWM方案,看上去很简单但是用到了要编程的芯片,这种PWM型的电子负载貌似没见到坛子里有人做过呢,温总看看他这个方案如何?
https://www.nutsvolts.com/magazi ... d-Using-Light-Bul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