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vmix切换键盘IDY (一)

楼主(2019-08-21):
vmix,著名的大屏幕控制软件,也有直播的功能,但是配套的实体切换键盘都在大几千元,最便宜的也要2500的样子,本人也算是业余爱好吧。既然是业余爱好,还是要付出代价的。时间、金钱、无数的白眼。       因为我啥都不懂,不懂电子设计,不会布线,不会设计外壳。但是看了坛子里大神的作品,还是痒痒的很,索性在海外网站找到了相关资料,于是自己开始尝试做一个vmix配套的切换键盘。

楼主:
vmix的切换键盘,原理很简单,midi控制,通过不同的midi通道,实现不同的功能,统一通道下不同的值,实现强度等级的切换,就是这样简单的原理。对于我,一个没有任何理论学习电子设计经验的人来说,困难异常。   好在有个马来西亚的同仁,实现了这样的东西,并分享了实物接线图纸,如获至宝,决定先仿制,于是,折腾开始了。

楼主:
第一稿的pcb是委托人设计的,因为自己完全不懂,唯一能看懂的就是正负极接线。就当做是原理验证吧,于是有了下面的第一稿pcb。

这一版的设计,tally灯和按键区完全分开了,仅仅作为原理验证。控制器采用两款arduino,和4067通道切换芯片。试装了一下,基本可以实现功能,但是最后的几路tally灯 无法实现,这款板子仅仅试装了一块,接着就完成了他的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5560

是的 这位兄弟用的stm32 ,我的是arduino.......

网友:
应该加个直推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直推是?  如果是一键直播的话  后面会说到

楼主:
继续折腾的历程,第一版pcb因为tally是分开的,不太理想,索性放弃。再找之前的委托人,因为工作忙,实在没时间,调整pcb,也只能作罢。想自己画pcb,因为不懂软件操作,头疼不已,偶然发现了有个叫立创eda的在线软件,能自动连线,有原理图就行。瞬间解脱,买了本教材,依样画葫芦,自己弄起来了。

不得不说,这样的软件真的好用,对于我这样的纯外行,用起来非常方便,简单的就能实现功能。画完图,直接生成pcb ,调整一下位置,接着有了下面的pcb

楼主:
上次说的是切换台,但是没有tally灯,tally是另外一块arduino控制的,抽了点时间,将tally灯整合到一起,实现一路一路的对应,又重新打了一块板子,有了第二次打板,设计时没注意,元件用了贴片的了。。。。

网友:
坐等大神出套件,一直想做,没精力没软件技能,玩不转,工作上临时用键盘触发

网友B:
楼主,有清晰的原理图,和元件物料表格吗?想学习做一做,解决实际需要,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清晰的原理图,和元件物料表格吗?想学习做一做,解决实际需要,谢谢您! ...

还在进行中   待续 ,,,, 你是行业从业者? 有没有采集卡的渠道?

楼主:
目前外壳已经到位,亚克力堆叠的 ,凑合使用,不完美 个别空位有瑕疵 ,后期或许通过表面贴纸解决吧,从厂家要了点专用切换按钮,待后期吧  等pcb更新了,重新设计外壳。。。。 上个图 给大家喷。。。 顺便求个坛子里大侠帮忙设计个外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外壳已经到位,亚克力堆叠的 ,凑合使用,不完美 个别空位有瑕疵 ,后期或许通过表面贴纸解决吧,从厂 ...

手里有标清的采集卡,高清的卡建议你咸鱼上找圆刚的或者天创恒达的采集卡,价格合适。买延迟小的,实时直播的卡,用于视频播控正好。我准备改造淘汰的洋铭老标清的移动切换台,拆下了键控部分,还要多向您学习。我还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你做的这个验证机,很不错啊,静候佳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外壳已经到位,亚克力堆叠的 ,凑合使用,不完美 个别空位有瑕疵 ,后期或许通过表面贴纸解决吧,从厂 ...

准备用于视频播控,用其MIDI键控信号触发节目列表,按照需要播放在现场的各个大屏幕上。解放鼠标,在扩展屏幕上,难以有效快速控制本机的难题。

网友:
坛子里有大神,自有CNC车床或者雕刻机帮你做,

网友:
如图的洋铭主机有问题,面板开机正常。大神可以改造为MIDI控制信号输出吗?

网友B:
不知道端口的定义,有没有改造的可能?我只要它可以是输出多路的MIDI信号指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端口的定义,有没有改造的可能?我只要它可以是输出多路的MIDI信号指令。 ...

可以硬改, 就是将里头除键盘以外电路去除,用单片机采按键后转成MIDI.
可搞成USB MIDI. 就是工程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硬改, 就是将里头除键盘以外电路去除,用单片机采按键后转成MIDI.
可搞成USB MIDI. 就是工程有点大 ...

说的对  工程量有点大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