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东拼西凑装一台2X80V的可调电源

楼主(2019-08-21):
     上帖的明纬电源改成32V的电源,这次改成了80v电源,这电源真耐操,要用坏它还真不容易。各种保护相当全,即使整流管激穿短路也不会损坏其他元件,恒流短路均没有象494那样讨厌的噪声。      以前得了一块有三路输出的可调电源面板,原打算做个线性的,没有找到可用的可调板,这次有了明纬的就拼凑一台开关的。

内部布局,试了一下能用。

电源板还是这块

背面

1、改辅电源电压,从5V改到12V,方法很简单。
背面拆除二个泄放电阻,电压改高后原泄放电阻发烫。换一个分压电阻。黄框是12V低压部分,红框是主电源的调压调流部分(见下图)

   正面拆除一支过压保护的二极管,在其位置上装一支从主电源拆下的1K2W泄放电阻(红框内),(见下图 )

改好后

测试电压正常,这就改好了,是不是很容易。

2、改主电源输出电容等
拆除黄框内的几个元件

拆除后

拆下的元件

拆除原整流管,原整流管耐压是200V,换成耐压400V的。在试的时候电压超过100V立即激穿,电源也立即保护。
原整流管,内阻相当低的,留着用于低压。

正面改装好后

3、改接主电源变压器
原来变压器的接线,这支是交错接线,有的是非交错更方便。

改成如图接线就可以了。

改接后实物图

测了一下电感正常

4、改调流
拆除上面图上红框内的三个电阻,在调流电位器上串一支3.6k电阻。

在板上找三个孔,穿三根接调流电位器的线。

穿根热塑管

再加一支2K电阻和4148二极管。

接于图中二点,这样调流部分就改装结束了。图中的一根蓝线和黄线就辅助供电线,原主变压器的供电线要断开。

5、改调压
准备二支贴片51K、820欧电阻、一支10k一支300欧直插电阻。

装直插电阻也是为了方便调压电位器接线

小试一下电压正常

6、装机

外壳没有合适的,用了一个露脐装,正好装个风扇。

回风口。

7、测试
最低电压3.3V

最高电压81.7V

最高电压带载测试,在290W时也没有压降。

恒流测试

短路测试左路

短路测试右路

本电源可串联并联,由于电压表不支持100V以上,电源串联采用外接式,电源串联测试。

第三路电源就是机内的12V电源,能有2A的功率。
最后供一张电压电流反馈图,与上次略有不同。

网友A:
这面板是个好东西

网友B:
这电源基础好!改可调电源性价比高。

网友C:
楼主土豪,两个明纬电源叠罗汉玩

网友:
灰常厉害,改的漂亮。最好有完整电路图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D:
改的地方不少啊。那些拆除的不用换成更高电压的电容、电阻?

网友:
这是高手啊,改的漂亮,电路原理也很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面板是个好东西

面板是蛮好,就是电压电流表只有3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基础好!改可调电源性价比高。

真是,这电源相当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土豪,两个明纬电源叠罗汉玩

买到了便宜货,12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的地方不少啊。那些拆除的不用换成更高电压的电容、电阻?

已换成耐压100V的电容。

网友E(2020-08-07):
精品改电源文章,图文并茂。楼主,改接主电源变压器部分没看懂,是把变压器按图重绕还是简单的按照你图示黄线剪断两个连接点,再连线黄线标的地方就改好变压器部分了?

网友:
精品改电源文章,图文并茂!楼主:改接主电源变压器步骤没看懂,是把变压器重新绕制还是按图示黄线两点剪断,连接黄线标注部分,变压器部分就算改装完成了?

网友:
图文并茂,好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品改电源文章,图文并茂。楼主,改接主电源变压器部分没看懂,是把变压器按图重绕还是简单的按照你图示黄 ...

这款电源变压器有二种接法, 多数是这种交叉接法,方法就是二根短黄线处剪开,然后黄长线联接就可以了。改动前量一下电感量,改好后再量一下,电感量增加的为正确。
这个电源可利用内部的LM358改成电压调节呈线性,有空再发一帖。

网友:
这个可调电源的7107数显板,调准了低的,高的就不准, 调准了高的,低的就不准,每次用还要万用表量一下真实电压。

网友(2020-09-27):
请问改的耐压400V的整流管是什么型号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电源变压器有二种接法, 多数是这种交叉接法,方法就是二根短黄线处剪开,然后黄长线联接就可以了。 ...

前面都很清晰。明了。就是后面收尾有点快了。从原主变压器的供电线要断开,怎么断开?下面的2个贴片如何焊接,你说用2个插件电阻,但是我图上看到了三个,具体怎么插不清楚。我等小白只适合一步一步来

网友(2022-08-28):
这个电路改装非常有思理,值得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