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声彦超声波清洗机拆解(SCQ-8201C)

楼主(2019-08-21):
这是一台标定800瓦的超声波清洗机!由于自己很不专业,直接上图吧!

楼主:
第一次,手抽没弄完呢就给发表了,还能处理吗?

网友:
左边的8025建准风扇好像是停产绝版,后来改良成了外转子短路环罩极电机的8038风扇,或者采用12V等的8025风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手抽没弄完呢就给发表了,还能处理吗?

点编辑继续进去添加图片

网友:
这个拿来洗碗

网友:
功率不小,还带个外置emi~

网友:
振子真多啊

网友:
为个很强大,振子众多,功率强大,估计可以碎尸。。。。

网友A:
电源带滤波器 不错。烧了元件了吗

网友B:
我5元收了台 单震子的 可惜振子破了 发出噪音很难听  需要更换振子 虽然某包显示不贵  但是好像不太好换的样子 因为那个胶水好像要专门的胶水粘  感觉旧的不太好取出  我在想 我是不是 从新找个不锈钢曹 买振子买胶水 直接粘上去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5元收了台 单震子的 可惜振子破了 发出噪音很难听  需要更换振子 虽然某包显示不贵  但是好像不太好换的 ...

查一下是什么胶,有没有什么有机溶剂能溶解或软化它!

网友:
不知道洗碗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带滤波器 不错。烧了元件了吗

是的,眼力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