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小白求教 三星德乐固态强制关机后蓝屏 如何修复

楼主(2019-08-21):
三星德乐(香港)的120ssd,在经过几次硬关机(直接关电源)后,出现蓝屏,后重新分区格式化,win10内可以正常读取,但是有卡顿感,请教,如果完整的修复?
  说明:主板是z370 ,不支持IDE,在纯dos中找不到硬盘,所以不能用mhdd修复
  二,没有开卡设备,这种情况下如何修复?
有效的方法送100MB

网友:
88NV1120,没法开卡。小厂都买不起开卡授权

国内能开的就几家如江波龙佰维

这种修复不修复的,没什么意义

网友A:
备份好数据,把ssd做为从盘外挂到其它机器上,用txbench安全擦除一次,软件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Rll33B3N0XD4udDItQrow
提取码:ab2m

如果不奏效,就报售后吧。

网友B:
这种用三星的SSD工具做一次secure erase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用三星的SSD工具做一次secure erase就好了。

此三星不是彼三星。

网友:
这种是国产山寨的垃圾,2258xt之类的主控,写个三星德乐其实和三星一点关系都没有,厂家在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南源新村

楼主:
用了一个软件充了下0,开始可以找到盘,但不能格式化,后来拆机再装上,BOIS里直接消失
请问这个ssd主控的芯片用什么可以重新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备份好数据,把ssd做为从盘外挂到其它机器上,用txbench安全擦除一次,软件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 ...

说保三年,刚好过保三个月

网友:
还是和三星有点关系的,用的三星的黑片颗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一个软件充了下0,开始可以找到盘,但不能格式化,后来拆机再装上,BOIS里直接消失
请问这个ssd主控的 ...

mavell,著名的马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保三年,刚好过保三个月

江波龙自封的三星16nm TLC,能用3年算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