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arduino 绘制图形温湿度表

楼主(2019-08-21):
一直很喜欢模拟仪表
用arduino和电子模块
终于可以实现根据测量值绘制模拟仪表
wechat_upload15663691695d5ce591ed062
wechat_upload15663691895d5ce5a581c47
wechat_upload15663691915d5ce5a714514
wechat_upload15663691915d5ce5a7d4cea

  • · MCU|主题: 24, 订阅: 18

楼主:
#include <dht11.h> //DHT11库
#include "U8g2lib.h" //u8g2lib库
#define DHT11PIN 2 //定义DHT11输入脚
U8G2_SSD1306_128X64_NONAME_F_SW_I2C u8g2(U8G2_R0, /* clock=*/ SCL, /* data=*/ SDA, /* reset=*/ U8X8_PIN_NONE); //适合0.96寸iic oled屏 SCL A5 SDA A4
dht11 DHT11; //实例DHT11对象

//画出左边湿度模拟仪表
void draw(int value) {
  int cx = 30; //圆心x
  int cy = 32; //圆心y
  int cr = 30; //圆半径
  float angle = value*2.8; //DHT11 湿度量程20-95% 95%时角度为270度 (270/95)≈2.8
  float rad = angle/180*PI; //角度转换为弧度
  float lx = cx+(cr-5)*cos(rad);  //计算指针目标x
  float ly = cy+(cr-5)*sin(rad);  //计算指针目标y
  u8g2.drawCircle(cx,cy,cr,U8G2_DRAW_LOWER_RIGHT); //画右下1/4圆弧
  u8g2.drawCircle(cx,cy,cr,U8G2_DRAW_LOWER_LEFT);  //画左下1/4圆弧
  u8g2.drawCircle(cx,cy,cr,U8G2_DRAW_UPPER_LEFT);  //画左上1/4圆弧
  u8g2.drawDisc(cx,cy,3,U8G2_DRAW_ALL);//中心小圆
  //画刻度
  for(float i=0;i<=80;i+=20){
    float v = i*2.8;
    float rad = v/180*PI;
    u8g2.drawLine(cx+(cr-5)*cos(rad),cy+(cr-5)*sin(rad),cx+cr*cos(rad),cy+cr*sin(rad));
  }
  u8g2.drawLine(cx+(cr-5)*cos(4.72),cy+(cr-5)*sin(4.72),cx+cr*cos(4.72),cy+cr*sin(4.72));//由于刻度循环间隔不能画出最大值刻度 所以单独画95刻度
  u8g2.drawLine(cx,cy,lx,ly);//画出指针
  u8g2.setFont(u8g2_font_courR10_tn);//设置字体
  u8g2.setCursor(cx+10, cy-10);//字体显示位置
  u8g2.print(value);//显示湿度
}

//画出右边温度模拟仪表
void draw2(int value) {
  int cx = 95;
  int cy = 32;
  int cr = 30;
  float angle = value*5.4;
  float rad = angle/180*PI;
  float lx = cx+(cr-5)*cos(rad);
  float ly = cy+(cr-5)*sin(rad);
  u8g2.drawCircle(cx,cy,cr,U8G2_DRAW_LOWER_RIGHT);
  u8g2.drawCircle(cx,cy,cr,U8G2_DRAW_LOWER_LEFT);
  u8g2.drawCircle(cx,cy,cr,U8G2_DRAW_UPPER_LEFT);
  u8g2.drawDisc(cx,cy,3,U8G2_DRAW_ALL);//中心小圆
  //画刻度
  for(float i=0;i<=50;i+=10){
    float v = i*5.4;
    float rad = v/180*PI;
    u8g2.drawLine(cx+(cr-5)*cos(rad),cy+(cr-5)*sin(rad),cx+cr*cos(rad),cy+cr*sin(rad));
  }
  u8g2.drawLine(cx,cy,lx,ly);//指针
  u8g2.setFont(u8g2_font_courR10_tn);
  u8g2.setCursor(cx+10, cy-10);
  u8g2.print(value);
}

void setup(void) {
  u8g2.begin();
  pinMode(DHT11PIN,OUTPUT);
}

void loop(void) {
  int chk = DHT11.read(DHT11PIN);                 //将读取到的值赋给chk
  int tem=(float)DHT11.temperature;               //将温度值赋值给tem
  int hum=(float)DHT11.humidity;
  u8g2.clearBuffer();// clear the internal memory
  draw(hum);
  draw2(tem);
  u8g2.sendBuffer();
}

模拟航空仪表 在小oled中读数最直观
wechat_upload15664424005d5e03a0218cd

楼主:
#include <dht11.h> //DHT11库
#include "U8g2lib.h" //u8g2lib库
#define DHT11PIN 2 //定义DHT11输入脚
U8G2_SSD1306_128X64_NONAME_F_SW_I2C u8g2(U8G2_R0, /* clock=*/ SCL, /* data=*/ SDA, /* reset=*/ U8X8_PIN_NONE); //适合0.96寸iic oled屏 SCL A5 SDA A4
dht11 DHT11; //实例DHT11对象

void draw(int value) {
  int cx = 30;
  int cy = 32;
  int cr = 30;
  float angle = 150+value*2.526;
  float rad = angle/180*PI;
  float lx = cx+(cr-5)*cos(rad);
  float ly = cy+(cr-5)*sin(rad);
  u8g2.drawCircle(cx,cy,cr,U8G2_DRAW_ALL);
  for(float i=0;i<=80;i+=20){
    float v = i*2.526+150;
    float rad = v/180*PI;
    u8g2.drawLine(cx+(cr-5)*cos(rad),cy+(cr-5)*sin(rad),cx+cr*cos(rad),cy+cr*sin(rad));
  }
  u8g2.drawLine(cx+(cr-5)*cos(6.80),cy+(cr-5)*sin(6.80),cx+cr*cos(6.80),cy+cr*sin(6.80));//由于刻度循环间隔不能画出最大值刻度 所以单独画95刻度
  u8g2.drawLine(cx+(cr-19)*cos(rad),cy+(cr-19)*sin(rad),lx,ly);
  u8g2.setFont(u8g2_font_courR10_tn);
  u8g2.setCursor(23,36);
  u8g2.print(value);
}

void draw2(int value) {
  float cx = 97;
  float cy = 32;
  float cr = 30;
  float angle = 150+value*4.8;
  float rad = angle/180*PI;
  float lx = cx+(cr-5)*cos(rad);
  float ly = cy+(cr-5)*sin(rad);
  u8g2.drawCircle(cx,cy,cr,U8G2_DRAW_ALL);
  for(float i=0;i<=50;i+=10){
    float v = i*4.8+150;
    float rad = v/180*PI;
    u8g2.drawLine(cx+(cr-5)*cos(rad),cy+(cr-5)*sin(rad),cx+cr*cos(rad),cy+cr*sin(rad));
  }
  u8g2.drawLine(cx+(cr-19)*cos(rad),cy+(cr-19)*sin(rad),lx,ly);
  u8g2.setFont(u8g2_font_courR10_tn);
  u8g2.setCursor(90,36);
  u8g2.print(value);
}

void setup(void) {
  u8g2.begin();
  pinMode(DHT11PIN,OUTPUT);
}

void loop(void) {
  int chk = DHT11.read(DHT11PIN);                 //将读取到的值赋给chk
  int tem=(float)DHT11.temperature;               //将温度值赋值给tem
  int hum=(float)DHT11.humidity;
  u8g2.clearBuffer();// clear the internal memory
  draw(hum);
  draw2(tem);
  u8g2.sendBuffer();
}

模拟汽车仪表盘
wechat_upload15664864125d5eaf8c645a3

网友A:
别闲逛了,快点回去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闲逛了,快点回去憋

哈哈,我都不着急,你急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都不着急,你急什么

等着看你的大作啊,别虎头蛇尾太监了

网友C:
来点源程序学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点源程序学学呢?

我已经发了源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发了源代码

谢谢,学习一下

网友:
这几天屏到了研究一把

网友D:
这个指令什么意思?
int hum=(float)DHT11.humidity

网友E:
arduino真是好东西,我这水平只能简单点亮个发光二级管,做个寻迹小车。还得继续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arduino真是好东西,我这水平只能简单点亮个发光二级管,做个寻迹小车。还得继续学习。 ...

寻迹小车比这个难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指令什么意思?
int hum=(float)DHT11.humidity

dht11是对象 .后面是对象的属性
意思是把这个对象的湿度属性赋值给hum这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