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请教下 M8的螺丝拧在铝合金气缸盖上的扭矩25牛米是不是大了?

楼主(2019-08-21):
我这是491的发动机 金杯福田的一样的   气门摇臂轴5个固定螺丝   都是M8的 螺纹深度1cm左右  我查了下 一般都是说 20-30牛米扭矩
我是用扭矩扳手 5 10 15这样紧固的  然后 到 20的时候 滑丝了一个   15的时候 也滑丝了个  就是本来拧一点就到扭矩了 可是 拧了快1/4了不敢再拧了

目前 5个螺丝 第三 个 才 7.5牛米了   第四个 也就15牛米

是不是扭矩有点大? 按理说火花塞M14的螺纹才  25牛米     这个M8的 钢螺丝  铝缸体螺纹 到底多大合适呢

不过查了手册 原厂的没找到 找到其他汽车的 手册 写的也是   气门摇臂轴固定螺丝 30牛米左右

所以想问下 一般 M8的螺丝拧在铝合金缸体上的扭矩多少合适呢?   我发现我那个福田的 气门摇臂螺丝第四个孔就是有机油道的就是滑丝 这个 金杯的也滑丝 据说非常容易滑丝 难道是我的扭矩大了?

网友A:
铝缸体10牛顶天,别想太多,扭15滑了那就降低到10啊,难道还要扭20吗

网友:
M8的螺丝A级才12N,B级的7N,你这铝合金的7N都大了

网友B:
铝体丝扣被拉了吧!1cm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缸体10牛顶天,别想太多,扭15滑了那就降低到10啊,难道还要扭20吗

查了类似的 金杯4G20 4G22发动机的手册  没特别注明的 M8的螺丝是18牛米  M6的是 8牛米
误差10% 也就是说到20牛米应当没问题   还是螺纹不好了估计   铝缸体应当 M8的不止10牛米  否则密封性不行啊  那个气门摇臂 我看劲不小的  掉了个螺母 直接把摇臂都顶断了 我另一个福田就这么坏的 螺母掉了个 摇臂断了  直接暴雨的时候熄火在路上 还开了个长途 北京到 杭州 坏在常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体丝扣被拉了吧!1cm减半

是啊  这缸盖用铝合金的 倒是轻量化了  螺纹动不动就滑丝 也挺讨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这缸盖用铝合金的 倒是轻量化了  螺纹动不动就滑丝 也挺讨厌的

之前是不是被拧伤过!

网友:
多大扭矩还要看螺纹配合长度的,再说铝合金螺纹本来就不适合重复拆装,安装之前也要先清理一下螺纹孔

网友:
这个是标准的扭矩,对于关键部位,最好有维修手册。

网友:
M8最多也就十五,搞个二十五估计是要滑丝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