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版不见旧贴了,JIANGMI角磨机新拆一个试试

楼主(2019-08-21):
收到即拆,不看内部不放心用。

网友:
老帖要回老站看:http://bbs.mydigit.cn

网友:
拆机的图呢?

楼主:
还以为审核后就显示

楼主:
还漏发了2个图,顺序乱了,真要不断学习才行。

网友:
没想到的是内置磁钢无刷电机,结构上比电动三轮车差速电机,转轴表面贴磁钢的结实。大多数是碳刷电机。

楼主:
这个可能是通过绝密算法加密后的编码,所以要拆开看才知道电池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