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拆换阳台球形门锁锁舌

楼主(2019-08-21):
那天家里的阳台门突然开不了了,只好暴力把锁拆开,拆开后发现锁舌已经散架了,也不知道原来是个什么情况,于是根据锁舌尺寸,在淘宝下单买一款,今天终于到了,安装后终于正常了。
拆下的锁体

铝合金门已经拆空

锁舌已经散架了

装到这一步,先试试是否正常使用

试了没有问题,插入另一边球形

网友A:
如果网购的话,25元以下的都是垃圾。根本用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网购的话,25元以下的都是垃圾。根本用不住。

这话无论怎么讲,都有点绝对化了,不过现在刚换上,也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让时间来证明吧。

网友B:
阳台用个插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话无论怎么讲,都有点绝对化了,不过现在刚换上,也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让时间来证明吧。 ...

维修成本可比锁贵。

我六个月前就向购了,看了看顾客是拍的照片就算了吧。做工太差了。很快就完蛋。我20年前实体店买的,铜舌十铜手柄的。目前使用良好。

网友:
好手艺,家里门锁出问题,可没有楼主的手艺。

网友:
谢谢分享。。。。能工巧匠。。。。。。

网友:
阳台淋雨了,锈蚀坏啦!
换新锁后要在门框上固定一块盖住门锁的胶皮,防晒防雨淋!!!

网友:
球锁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阳台用个插销就行了

我也这么认为的

网友C:
这种锁现在很少见了。

网友:
我房间里这个也坏了~但不懂怎么拆

网友:
现在这种球锁很少见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锁现在很少见了。

偶家里还有两个这种锁的门,九十年代初期的锁,现在还没有下岗!

网友:
这种锁用个硬卡片一顶锁就打开了

网友(2019-09-22):
5块钱就能解决,再说了这种完全可以无损打开的,非要暴力,楼主家里有矿?

网友(2020-05-02):
球形锁最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