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一支佳能口的肯高MC7 2X增倍镜

楼主(2019-08-21):
一支佳能口肯高MC7  2X增倍镜,2004年买的花了1xxx大洋,現在不玩了吃灰若干年了

END

网友A:
应该就是个透镜或透镜组,触点是直通的

网友B:
2楼正解,我有一个微距转接环也是触点直通的,不过微距就不好自动对焦了。

网友C:
上了2X,大部分镜头就不能自动对焦了,只有光圈小于4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正解,我有一个微距转接环也是触点直通的,不过微距就不好自动对焦了。 ...

我用25或者12的延长管配百微好象可以自动对焦,n年未玩了有点记不清了,那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个透镜或透镜组,触点是直通的

就是一组透镜,装上后焦距长一倍光圈小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了2X,大部分镜头就不能自动对焦了,只有光圈小于4的可以

这个长焦用有点意义,中短焦用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