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MY808_DIY】ESP32_micropython_天气时钟3_ 制作图标

楼主(2019-08-21):
今天把图标搞定了。

女儿画的。

用软件处理一下。

关键代码:
tianqi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tubiao = [tianqi,qing,yin,duoyun,yu,dayu,leizhenyu,]
import time
time.sleep(1)

while True:
    for i in tubiao:
        show_buffer = (bytearray(i))     #整个缓存转为字节串
        oled.show(0,7,0,127,show_buffer)    #将整个缓存写入
        time.sleep(1)
        show_buffer = bytearray([0x0]*8*128)
        oled.show(0,7,0,127,show_buffer)

显示效果,这种发光的很难拍得好,实际上画面很细腻。

网友A(2021-01-18):
刚开始玩,正学着显示中文…图片好像比汉字更复杂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玩,正学着显示中文…图片好像比汉字更复杂么?

都是一样刷屏

网友:
试了楼主的代码好像不可以用呢,是上传错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