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无极变速开关有没有打开后是低速的

楼主(2019-08-21):
RT
最近买这东西配换气扇 发现打开后默认是高 在网上转了一圈 旋钮图标都是默认高速的 想要默认是低速的有没有

网友:
低速不好启动

网友:
风扇都是要求高速启动,转速上来后才减速,默认是高到底,,,不过这货不适用换气扇,换气扇可以用串电容减速,

网友A:
按照楼主的需求,需要修改下可调电阻器引脚接线位置。但是修改成功后,风扇的含油轴承,和异步电机低速很不好启动。一般设定成最高速启动。

网友:
打开时低速可能会启动不了,容易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楼主的需求,需要修改下可调电阻器引脚接线位置。但是修改成功后,风扇的含油轴承,和异步电机低速很不 ...

已经搞定了 变速开关里的500k变阻器换个脚链接就行了 不是焊油 是滚珠 直流的 电脑风扇一样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