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并接超级法拉电容后电压还是没有过12v,自动启停也没救活

楼主(2019-08-21):
4年半的电瓶,是瓦尔塔70Ah,自动启停已不支持,18年5月测量有12.75v
点火还是可以的,想着能延长寿命和恢复自动启停就并接一组16.2v/500F的电容
静态测量电压只有11.7v多点,点火后测量是13v多,启停没有恢复
问下大家:正常单独电瓶车上测量电压应该是多少v,并接电容后能不能过12v ?
                现在这状态有没有必要更换掉电瓶

补充内容 (2019-10-11 16:20):
加后已经使用近2个月了
反正现在点火是没有问题的
继续用到电瓶彻底挂为止 !

补充内容 (2020-4-29 13:25):
历经大半年时间了
停三天测量静态电压是11.6v
点火正常怠速后测量是13.4v
继续保持使用中 !

网友:
并电容并不能提高电瓶的电压,只是改善大电流放电时对电池的伤害。并接电容后,车子启动时,马达的工作电流由超级电容和电瓶共同供电。但超级电容的电能也是由电瓶提供的。该功能就象抽水马桶,平时细水长流给水箱供水,当冲厕时,水箱瞬时大量放水。

网友A:
超级电容的线细了,电容可能需要充满电再试试,单独满电
电容也可启动车辆的,甩开电瓶检查一下

网友:
是体育老师教你并联电容能提高电压的?
自动启停就是个废物玩意,坏了还不用花钱买屏蔽模块。
看测试CCA值还能撑一段时间,不过冬季低温就不好说了。

网友:
电瓶厂家一般保一年,正常寿命两三年,超过这年数不好启动的都是一律换,不换也可以,搭电100元起多开心。

网友B:
点着车后并电容没,那东西电压上升慢的。如不开车,你拆下试试,深放充满循环几次,有利也有害,可以不弄,半死不活用一二年,弄完是有用,然而用半年一年就不行了,毕竟4年了,板上活性物质脱落了。
放电致6-8v,然后充至7安电流15v,充15小时也到不了的话直接再放至6-8v,然后再充,至15,到电压或到15小时,停充,半天后测有没有12.8左右,有的话有时间可以再循环一次,这次放到10.5v,充至15v。达不到再放至8v,弃到15v。
再或者找个变压器充电器先把电充上来试试,小电流长时间补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着车后并电容没,那东西电压上升慢的。如不开车,你拆下试试,深放充满循环几次,有利也有害,可以不弄, ...

太深奥太复杂专业的不懂也没有专业工具
我原先就想着并接以后电压应该会过12v,启停也可以用起来
现在这情况还能点火就先检查用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级电容的线细了,电容可能需要充满电再试试,单独满电
电容也可启动车辆的,甩开电瓶检查一下 ...

电容是充满电15v多后装上车的,18年测试的数据还是单电瓶
原先也是想用粗多股铜电缆把电容和电瓶都放到后备箱
但是非专业个人DIY都会首选先可以用就行 !
现在纳闷的是并电容电压反而低了 !

网友:
1.电瓶电压低了一点,而且并联电容不能提高电压
2.线太细了,电容起不了作用

网友C:
电容的线细了,要和电瓶的线一样粗,不要太长,电容就放在现在的位置固定好。电瓶不用换,单独用电容就能启动车辆,平时不用太在意电瓶电压,电瓶容量不是主要问题了,有电容在只要汽车能启动打着火就行。
反正是我的老车电瓶不知道多少年了,以前冬天极寒打火困难,自从并了500F电容后就没管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容的线细了,要和电瓶的线一样粗,不要太长,电容就放在现在的位置固定好。电瓶不用换,单独用电容就能启 ...

光电容的话,停车不敢用电啊!一串只有2ah等效电量,而且放电就掉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深奥太复杂专业的不懂也没有专业工具
我原先就想着并接以后电压应该会过12v,启停也可以用起来
现在这 ...

先给电池充电吧!没充电器可用15v电源加个大灯灯泡限流,注意灯泡不要靠近塑件什么。电容线一根不够用2根3根,主要电容换算才2ah,他在给电池充电,电压就下来了,电压趋于一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光电容的话,停车不敢用电啊!一串只有2ah等效电量,而且放电就掉电压

停车用电你还是加个后备箱电瓶吧,不然怎么都救不了……

网友E:
老版论坛有我发过的法拉电容专职启动的帖子,首先并电容肯定不能提高电压,我采用的是二极管隔离电瓶和法拉电容的模式。其次这种MAXWELL的电容可能属于洋垃圾一类,漏电肯定不是一般的大。你试着充到15伏看看一天掉到多少,我的电容是14伏放置2个月掉到13.8伏。当然漏电大也不是不能用,但是要每天启动车才能保持电压。直接用法拉电容3000F启动绝对没问题,电瓶的掉电一是自然老化,二是静态的电流长期不动车。如果不用法拉电容可以搞个小光电池不用的时候补下电。

网友F:
如果想要恢复启停就乖乖换电池吧,启停监测的是电瓶容量而非单单电压。如果嫌AGM电池太贵可以换个非AGM的靠谱的电池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停车用电你还是加个后备箱电瓶吧,不然怎么都救不了……

上个月电池坏了,也想过这个,最后搞的4并5串钛酸锂,正好买的电芯满电放了2年半没掉一点电就直接组了,叫朋友折了个不锈钢箱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如果想要恢复启停就乖乖换电池吧,启停监测的是电瓶容量而非单单电压。如果嫌AGM电池太贵可以换个非AGM的靠 ...

我觉得是测电压,容量这东西,不充满再放空都是不靠谱的。换说电池一换,他怎么知道这电池有多少容量,要是说监测电池内阻到是可以!静态测量电压只有11.7v多点,点火后测量是13v多,这电压就是严重亏电了!没电容可能着不了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版论坛有我发过的法拉电容专职启动的帖子,首先并电容肯定不能提高电压,我采用的是二极管隔离电瓶和法拉 ...

薄膜电池车顶一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测电压,容量这东西,不充满再放空都是不靠谱的。换说电池一换,他怎么知道这电池有多少容量:lol ...

这位兄弟看样子是低估了主机厂那帮工程师,现在稍微好点的车都有能量管理系统,具体的到我们常见的启停也是有N多控制逻辑在里面,想接个电容就骗过去估计不现实。至于你说的换了电池车子怎么会知道,有些车也是有专门的逻辑在,只是一般人不知道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位兄弟看样子是低估了主机厂那帮工程师,现在稍微好点的车都有能量管理系统,具体的到我们常见的启停也 ...

谢谢指点
我觉得这个还是和电压的检测结合工作吧,我看到有些车带电流传压器,类似于直流钳表那样原理的,确定可以实现,只是这样的还是有点粗略的!像插电混动或纯电,因为这些车要充满再放电,可以几个标记电压点来确定多少容量,再加上循环深度大,比如一串锂离子标定3.3为0%,而3.4/3.5/3.6/......标记后,可以配合bms板里的库仑来修正(损耗多少),像笔记本电池换芯后,要做全循环来修正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