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ED交直流通用6V电源指示灯拆解

楼主(2019-08-21):
前帖拆过交流高压的LED指示灯,意犹未尽,用农场每天赏的0.38,再加点碎银子,1.6撸个低压交直流通用的,继续看结构。
白光、22mm规格的

底盖固定是外露的燕尾卡,多而大的电阻散热孔

参数和出身

工作电流10mA,关键工作电压低,耗电应该远好于同是电阻限流的高压指示灯

果然,功率显示在0.0~0.1W间跳动

接线孔里,铁螺丝和压片

下压片一样地焊着限流电阻引脚

出光柔和

侧视,有个炫目亮点

拆开灯罩,灯板中心有1颗贴片LED,和其它元件电路一起,被滴胶封装

封装详细

点灯观察发光LED分布情况,但白光炫目,无法看清

摄像头无限接近时,发现只有中心的贴片LED发光

贴片LED周围的四个角部,各有1个不发光的整流二极管组成桥式整流。另有3个空焊盘位置

观察结果,3个空焊盘系串联关系,3串的支路和现在的贴片LED是并联关系。由此可见空焊盘设计是为了通过在不同的预设焊盘上增减LED,从而派生出低压系列的电源指示灯。

靠近两侧栅状散热孔,各有1个阻值相同的限流电阻

单个限流电阻的阻值多大呢?为免起疑,电筒打光,对着一侧栅孔内电阻,摄像头移动拍摄多张,截取有用的部分合成下图,大家自己看吧

对此类电源指示灯,老白的了解又多一点。谢谢你路过!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用料都不错,1.6大羊,赚大了。。。。。

网友:
空焊盘像是装LED管芯的

网友:
头一次见到贴片灯珠,加直接金线连接整流芯片,如果有果冻胶,或者软封装环氧树脂等,估计是贴片芯片加COB复合封装。

网友:
这玩意买这么多干嘛用呢?插排指示灯?个头太大了吧?

网友:
只是个电源指示灯,不带开关吗?

网友:
给弟兄们出个主意,这个灯还真可以安装在家里强电箱面板上作电源指示,而且安装很方便。

网友:
相比现在这种LED,我喜欢那种氖泡的,看起来暖暖的,有时候还会微微的闪几下

网友:
还以为可以当个小夜灯

网友A:
这个灯简单多了(指电路)

网友:
这灯有啥子用呢。

网友:
这么低电压的指示灯没见过,低压的24v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简单多了(指电路)

越简单的,应该越可靠

网友:
从 前是小变压器和灯珠(灯泡)也挺耐用的就是有点费电。

网友:
觉得做工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