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MM DT9203万用表拆机保养

楼主(2019-08-21):
这台4位半万用表跟随我18年了,近日开机经常需按2次,且不时显示电池电压低。试着拆开清洗电源开关,清洗后装回异常,开机显示随机值,转动拨盘无反应。
然后清洗转盘。装回依旧。仔细检查发现固定电路板的螺钉下的铜皮破损,电池接头氧化松动。更换电池接头,修补电路板。功能基本恢复。但发现2个异常。
1. 200欧档表笔短路没有报警声,且显示了一些多余的。
2. 电容档104的电容测出154n。
求教各位师傅指点指点问题所在。

网友A:
不错,造型跟我的一块表相似,估计是一家公司出的同一个系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1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造型跟我的一块表相似,估计是一家公司出的同一个系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 ...

你这块表,跟楼主的差远了。。。。人家有排阻,你的却是分立电阻;人家有精密可调电阻,你却没有;人家是直插塑封,你却是牛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块表,跟楼主的差远了。。。。人家有排阻,你的却是分立电阻;人家有精密可调电阻,你却没有;人家是直 ...

哈哈,确实,以后碰到类似的四位半的老表一定要收一块。手上好几块表,都是几十块的低端货,胜利的用了3年多有些档位不准了,后来买了个优利德的用了不到一年有些档位也不准了,反倒是这块25收的老表,看日期好像是2001年的产品,一直都挺准,一点问题都没有,缺点是电容档最大只能量到20uf,有点小了

网友C:
好表,没装好,小数点都亮啦!

网友:
不错,有独立电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表,没装好,小数点都亮啦!

这是200欧档表笔短路时的异常。
现已解决原因是补板时多了点锡。
3线蜂鸣器坏了不好找。

网友:
好婊,值得一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200欧档表笔短路时的异常。
现已解决原因是补板时多了点锡。
3线蜂鸣器坏了不好找。

这种蜂鸣器应该好修,里面很简单。

网友:
四位半就是不一样,好好打理一下

网友D:
如果HOLD键不常用,可以和电源开关对换

网友:
还是这种硬封装看起来舒服,牛屎堆难受! 老货做工没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HOLD键不常用,可以和电源开关对换

好货啊!还是老货做工看起来舒服

网友(2023-05-12):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乱跳字,我和你的表几乎一模一样,一个牌子,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
做工相当好的老表。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

网友:
值得一维修 不错啊

楼主:
早已修好,只是表笔短接没有报警声。

网友:
是老货做工看起来舒服

网友:
四位半的话还值得打理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