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p4056充放电保护板容易坏,大家有好建议吗?

楼主(2019-08-21):
用两片tp4056充放一体小板,改装了两个大容易手电。不到半个月,2片板子都坏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有没有改进办法或者替换产品。

网友:
4057就好了,最少有防反接.另外你这个板子明显卖家坑,没有串联分压电阻或者分压二极管,现在的充电器大部分电压能到5.3V以上,到电池大部分时间是在4.1V以下,那么就有1.2V左右消耗在芯片上了,电流1A时功率1.2W.你可以改一下电路,正极串联一个0.5欧的电阻,充电电流调成0.7A,会好很多

网友:
实在不行就加散热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几乎都是中暑而死的。

网友A:
这板子充电太烫了,我改了一个小台灯结果一充板子烫的手都不能摸,吓得找资料将最大充电电流改成限制到500ma了,就是那个122的小贴片电阻,是1.2K的,你给改成2.5K左右的电阻就可以将电流限制在500ma,那样的话发烫就没那么厉害,应该能用得住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8707234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充电太烫了,我改了一个小台灯结果一充板子烫的手都不能摸,吓得找资料将最大充电电流改成限制到500m ...

是啊,温度挺高的,不过改小了充电时间又长。芯片很小,散热片不好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温度挺高的,不过改小了充电时间又长。芯片很小,散热片不好加啊。 ...

那就没办法了啊,你容量大必然充的时候长时间发烫,所以才那么容易坏,要不加散热,要不限制充电电流,不然就只能换其他芯片的充电板了

网友:
自己打样做的双4056充电板,将每颗的充电电流限制在600MA,降低单颗的发热量,充电电流1.2A,很好用,图片中我是接的2A,充电时确实发热有点大

你也可以将两个板子改造一下将1.2K电阻换成2K降低单板的充电电流为600MA然后叠加使用,就可以满足你的需要了

网友:
输入电压不要过高,五伏就可以。

网友:
我是加一片内存散热片来对付发热的,还好。

网友:
散热片不一定非要加在芯片上,板子背面也行的,它的热量主要是从肚子上的焊盘散到电路板铺铜出来的,加完实测效果很好

网友:
如果电池容量大,还是选用开关电源式的充电板,就是贵点,4056大电流发热是大,最好加散热器

网友(2023-05-31):
引用 楼主:
是啊,温度挺高的,不过改小了充电时间又长。芯片很小,散热片不好加啊。 ...

可以用双4056芯片叠加电流来冲,又快散热又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