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大华嵌入式多屏控制器,简单拆解供大家欣赏

楼主(2019-08-21):
北部左侧输入接口一览

三张输入卡 支持12路输入
左侧风扇散热插口以及风扇一览

再看电源部分图片

最大680w  12v/56a
再看HDMI输入卡图

再看背面输出接口

毕竟新的 只能拆到如此地步了·

网友:
看上去挺高级,大华实力可以!

网友A:
融合矩阵吗?俗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融合矩阵吗?俗称。。。

嗯 是的就是大屏 多屏 矩阵服务器

网友:
凌动atmo处理器吗? 不像arm啊

网友B:
竟然只上了一边的导位结构,另外我还以为这玩意会用48V电源,哈哈,毕竟不是通讯设备,12V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只上了一边的导位结构,另外我还以为这玩意会用48V电源,哈哈,毕竟不是通讯设备,12V也够了 ...

这东西 没通讯设备要求高,   政府单位装起来 可能一年都不用不到几回的··

网友:
应该叫拼接屏解码控制器

网友(2019-10-11):
发展真快,五六年不干监控了,当年还都是模拟信号,现在全是数字了

网友:
这玩意和海康的C10S多屏控制器差不多,感觉就是一个厂家的外壳模具。这东西可不便宜,我们公司给客户装这大屏都用海康的,也是一年用不了多少次

网友(2021-07-03):
这矩阵 型号是 M70吗

网友(2022-11-09):
散热器下面估计是一个巨大无比的fpga吧?

网友:
这一套下来大工程啊

网友(2023-01-19):
这个设备的主控卡面板灯是什么意思? 看不懂,或者可有说明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