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到手即拆格力直流風扇

楼主(2019-08-21):
新到的格力直流風扇 拆一波 153跟風入手 造型比不上小米的 跟傳統風扇沒什麼區別 5 檔以下幾乎沒有聲音 6擋風量突然增大很多

使用nidec的直流電機

网友A:
好像是曾经没有尾部凸起的,格力变频风扇。nidec外转子电机好像有很多用在变频风扇,和空气净化器等。楼主说的档位差异,估计是厂家没把调速线性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曾经没有尾部凸起的,格力变频风扇。nidec外转子电机好像有很多用在变频风扇,和空气净化器等。楼主 ...

格力变频风扇好像从第一代开始就有这毛病

网友:
价格便宜一半比小米。造型差3个次世代

网友:
直流电机真TMD小,现在直流风扇逐渐多起来了,体积小重量轻还省电,吹起来也舒适点。

网友:
直流的功耗会低很多

网友:
哪里买的,这么低,早先190买了一台,请PM一下

网友:
直流就可以使用无刷电机了

网友B:
这样看来雷军有可能有机会跟董明珠平起平坐咯,董大姐的让世界爱上中国造呢?就这样的?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价格哪里能买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看来雷军有可能有机会跟董明珠平起平坐咯,董大姐的让世界爱上中国造呢?就这样的? ...

资本家的话也能信?

网友:
应该是前几天京东买的

网友:
发觉越来越多直流的东西。。。看来以后直流风扇是个趋势了

网友D:
小米的风扇略小,风量也小,毕竟只有20W左右,适合配合空调使用,造型小巧一些,我刚买了349元,某东领劵319到手,本来打算买299那个的,看功率更小,只有15W。

总体价格来说,小米的不算最低,但是比其他大多是500起甚至1000多的要便宜多了。

优点就是可以联网联动,而且摇头可以定角度,可以30度递增到270度摇头,这说明摇头电机必须是多线步进马达了,加上驱动成本也确实略贵。

去年在坛子里看推荐,买了一个格力的风扇119还是多少的,特么光转没风,转速特高;今年实在忍不了,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米的风扇略小,风量也小,毕竟只有20W左右,适合配合空调使用,造型小巧一些,我刚买了349元,某东领劵31 ...

雷军这里的东西分三种:
小米牌,这个是用来交朋友的,真不赚钱。
米家牌,这个是用来赚钱的。
x米牌,这个是用来恶心友商的。
交朋友的时候最怕什么?最怕有人说,这朋友很滑啊,不值得交。所以小米牌真的都是好东西。
而米家就次之了,x米之类的就不用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雷军这里的东西分三种:
小米牌,这个是用来交朋友的,真不赚钱。
米家牌,这个是用来赚钱的。

其实都赚钱;只是都自己赚了,别人没赚到,所以说他不好。

比如手机,我说以前的例子,一个标价1500元的某功能机,大手机店进货一般700到800元;然后发到各分店1000元,权限给店长1200元,跟柜长1300元,店员1400元,标价1500,用户还价就1450,1420,低于1400就要找柜长,柜长根据柜台今天的业绩决定卖不卖,卖的话,店员的提成就少了只有20左右,要是直接1500卖掉了,提成就是80;这种模式就是大量钱铺到渠道上,让渠道赚嗨了,拼命帮你推销。

现在蓝绿基本还是这格局;华为靠情怀,小米靠性价比。

其实小米的东西设计还是比较前卫,做工也在行业中不差,缺少的就是各种应对小毛病的积累,大问题没有,小毛病慢慢改呗。

网友:
259买的哭晕在厕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资本家的话也能信?

懂大姐应该是算企业家,王健林应该是资本家。个人认为。

网友:
找个功率计测量一下,最大功率是多少瓦。
再分别测试一下各个档位对应多少瓦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都赚钱;只是都自己赚了,别人没赚到,所以说他不好。

比如手机,我说以前的例子,一个标价1500元的 ...

其他都对,唯一不对的是华为给渠道的利润比OV多的多,当然返修也多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