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为什么自己用扫描仪扫东西有黑边,打印店复印的就没有?

楼主(2019-08-21):
打印店不是也是激光扫描仪加打印机的一体机吗?为什么那个复印出来就没黑边呢?

网友A:
嘿嘿,别说复印店的几万元的机器,我公司用的千把块钱的打印复印一体机也没有黑边。你那个扫描仪是不是太廉价了?

网友:
裁一下不就行了嘛

网友B:
扫描仪在扫描之前有个预览动作.预览出来后手动调整扫描范围,然后再点扫描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描仪在扫描之前有个预览动作.预览出来后手动调整扫描范围,然后再点扫描就没有了. ...

这个知道啊,但是不能像复印店里弄的那么干净,还是会有点黑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别说复印店的几万元的机器,我公司用的千把块钱的打印复印一体机也没有黑边。你那个扫描仪是不是太廉 ...

10几年前的机器了,还是CCD的,质量是还可以的

网友C:
单位的扫描仪设置里面有去黑边功能,设置保存后终身有效。好像还有降噪设置 平时不太关注这个设置

网友D:
弄张大白纸放到后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位的扫描仪设置里面有去黑边功能,设置保存后终身有效。好像还有降噪设置 平时不太关注这个设置 ...

谢谢,原来还是软件实现的,我以为有什么特殊装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张大白纸放到后面试试

这个试过了,不过厚一点的东西边缘还是有很多黑边,最后用PS弄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试过了,不过厚一点的东西边缘还是有很多黑边,最后用PS弄掉了

厚一点的有黑边,说明是扫描仪的问题,是硬件问题,不是软件问题。换扫描仪吧

网友:
你复印书的时候,如果扫到了旁边卷起来的那一大卷,怕是都有黑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厚一点的有黑边,说明是扫描仪的问题,是硬件问题,不是软件问题。换扫描仪吧 ...

老机器了,软件都只支持XP了,换就算了,反正还能扫,只不过要后期处理下,扫照片质量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知道啊,但是不能像复印店里弄的那么干净,还是会有点黑边啊

不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