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和遥控器带蓝牙,要怎么用?

楼主(2019-08-21):
魔百和摇控带蓝牙怎样才能用?

网友A:
蓝牙的玩意都得先配对才能使用。
机顶盒打开蓝牙搜索设备,遥控器按“音量-”+“主页”或“菜单”之类的组合,要么百度下,要么挨个组合试下。遥控器灯开始闪烁基本操作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的玩意都得先配对才能使用。
机顶盒打开蓝牙搜索设备,遥控器按“音量-”+“主页”或“菜单”之类的组 ...

试了不行。

网友B:
你是啥型号的啊 我也准备入一个

网友:
悟空遥控直接用手机

网友:
你怎么确定是蓝牙的呢?我盒子配的根这个差不多的,是2.4G遥控的,带个USB接收器插盒子上才能用

网友:
移动安装工把送的魔百和蓝牙遥控器提前就偷换跑了,真是缺心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啥型号的啊 我也准备入一个

友坛买的!魔百和cm201-2

楼主:
可以用了,同时按菜单+反回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友坛买的!魔百和cm201-2

链接给个啊 多少钱

网友(2020-06-11):
有红外 是可以学习电视遥控器吗?

网友:
蓝牙 配对了之后怎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