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电子台秤 换电池

楼主(2019-08-21):
我爹拿给我的 说是不开机了  充电也不行

看标签 4年多了

直接拆开看看吧

面板

一块板子和一个变压器 后面藏着一块铅酸电池

上表测一下   电池没有电压了

测一下变压器  交流6伏左右 电压也正常

这实际是给秤交流供电的  通过整流后也给电池充电

看看插220电后电池端电压  充电电路说明也没问题

综上 可以确认是电池不行了

摆在眼前两个方案

1 直接换相同规格铅酸电池

2 换锂电 内置充放电电路

先上剁手宝看看 相同规格的铅酸电池居然只要10几块还包邮!!直接否定第2个方案!

下单 等待   到货

居然还送了工具

新旧对比

电池还有电

换上

插上面板 试机 正常开机

复原

开机  这面板上可以显示电池电压的

插上交流电 电池电压上升 说明正常充电   好了 完工 交差

网友A:
手持大西瓜围观老刀

网友:
我看批发市场上都用无线的显示屏和称盘

网友:
里面放4节18650没问题,待机时间长一倍

网友B:
铅酸耐候比锂电好,大冬天的也没事

网友:
后排围观一下子

网友:
做工还可以,包邮简单,锂电池麻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持大西瓜围观老刀

来啊 来啊 我有西瓜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耐候比锂电好,大冬天的也没事

你咋知道的这么多?哒哒哒........

网友:
电池管4年还不错啊,我的一个台灯也没管到那么长时间

网友C:
圆溜的臭油块好评~

网友:
一块电池用4年也够了

网友:
铅酸电池废了还能卖钱,锂电废了只能扔

网友D:
我自己的是换了锂电池,拆一个手机充电器,加4056充电小板,使用时间显著增加

网友:
我之前也给我家楼下饭店老板修过一个,差错充电器,充电的DC口烧了,后面一个二极管炸了,换个DC口的二极管,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溜的臭油块好评~

一滩牛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的是换了锂电池,拆一个手机充电器,加4056充电小板,使用时间显著增加 ...

考虑到冬天使用 锂电池受环境温度影响较大的所以还是铅酸电池耐操

网友E:
铅酸电池用不住,换锂电池耐用一些。不过换锂电池供电,电路要适当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铅酸电池用不住,换锂电池耐用一些。不过换锂电池供电,电路要适当改动。 ...

改锂电需要内置电源 充放电板 不然会破坏外观 还要考虑冬季低温对锂电续航时间的影响 时间和金钱成本不低 综述 还是换铅酸电池省心省力省钱

网友:
还是用铅酸电池省心省力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