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12V车载30缸充气泵。

楼主(2019-08-21):
家里小车不常用,经常要充气,所以X宝找了一款30金属缸充气泵,
介绍说的全铜大电机,39包邮。到手就拆了,看看是不是30缸,
铜电机。总的来说也还算可以,凑合用吧。标识写压力7KG,我估计顶多4KG。
就电机壳和支架是金属的,当然30缸和摆臂也是金属的,还有3颗轴承。
其它全是塑料。这种弹片气缸不知道能用多久,呵呵。

网友A:
等直播,我觉得锌合金的顶杆还是差点意思,开起来噪音大不大,我朋友买的气泵工作起来突突突的声音很柔和很好听,我的是平安保险送的,工作起来哗啦哗啦的,感觉要散架的样子

网友B:
30缸?没有看到第二个缸

网友C:
这个转子看样子应该是次品.都没有浸漆,漆包线还腾空在那.
最好浸漆处理,环氧树脂,导热硅胶,或者用耐高温金属胶,铸工胶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缸?没有看到第二个缸

30好像指气缸直径,宣传玩得文字游戏

网友:
30的缸,这文字游戏玩得真溜

网友D: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 用了几年, 偶尔补气. 打到2.5个压还是很容易, 再往上就不太行了.

活塞皮环寿命不知如何.

碳刷正反无所谓的, 这样的结构, 不管电机正转反转, 都是一样的充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直播,我觉得锌合金的顶杆还是差点意思,开起来噪音大不大,我朋友买的气泵工作起来突突突的声音很柔和很 ...

这种车载气泵,只要是金属的都是锌合金连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 用了几年, 偶尔补气. 打到2.5个压还是很容易, 再往上就不太行了.

活塞皮环寿命不知如何 ...

没拉伤的话,皮碗不是问题,主要是各种密封环硬化开裂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转子看样子应该是次品.都没有浸漆,漆包线还腾空在那.
最好浸漆处理,环氧树脂,导热硅胶,或者用耐高温金 ...

便宜货多数是不沁的,呵呵

网友:
好像绕组的满槽率低一些,气缸的数字应该跟,单缸踏板摩托那样为直径毫米。担心绕组甩断的话,加一些收缩率低的胶水。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 用了3年,平均每月打一次轮胎,有一个轮胎微漏气,一个气压从2.5下降到1.9。现在气压打不上了 ,电机都能转的。改天拆了 看看,感谢分享,坏了不能有无配件可以买到

楼主:
先拆了再说,修不好就买个新的,哈哈。电机能转,打不上气,一般是活塞上那片金属弹片脱落。或者是活塞环老化断裂。

网友E:
看网友说脚踏的就足够,然后一直木有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网友说脚踏的就足够,然后一直木有买

手动的高压长气筒,比那些垃圾电动泵,强太多。脚踩的买高压双筒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直播,我觉得锌合金的顶杆还是差点意思,开起来噪音大不大,我朋友买的气泵工作起来突突突的声音很柔和很 ...

买保险送的质量一般都不怎么好。

网友:
凑合着用吧,现在的东西没几件是货真价实的了。

网友:
只是补气,压力到2.5,一般的气筒几分钟就打好了,还能锻炼身体。

网友:
那电机也不呸地,才几匝线?估计寿命也不会太长。

网友:
谢谢分享,看到一个缸,想想还真是只30mm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