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沃牧塔扇不到半年就坏了,拆了看看

楼主(2019-08-22):
今年四月看论坛优惠购里面推荐买了台沃牧塔扇,这两个月几乎天天开,这两天先是闻到有焦臭味,然后发现风力变小了,开三挡大概风力也才有别的塔扇一档的风力,开一档则启动困难,于是拆了看下。发现里面是罩极电机,转扇叶也挺顺畅,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不行的话还是换个普通风扇的电机吧。
这牌子风扇真的不行,体积小,直径9厘米,比我买的另一个牌子直径小2厘米,现在用了不到半年就不行了。

网友:
看样子是电机漏电了。

网友A:
测量启动电容。就是那个长方体方块状的电容,1-2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启动电容。就是那个长方体方块状的电容,1-2uf

这是着急电机,哪来的启动电容

网友:
直接上个直流电机可以实现更多功能还省电!

网友:
这电机太小了,性能也差,不是常见的那种电风扇电机

网友:
奸商电机过载?安慰。。。。
趁机换个直流无刷电机,妥妥的

网友:
自我认为塔扇挺坑的吹出的风是一条坚线,摇头吹的范围太大,不摇头吧稍微偏一点就没风。

网友B:
102块竟然是机械式的,还罩极电机,我那个不到100带遥控自然风,非罩极电机,电机是不坏了,底下摆头电机磨损严重挂了,总之都是垃圾产品~

网友C:
其实先不要拆,找商家要求售后。

网友:
怎么我只看见一张图?!

网友:
哈哈,线圈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先不要拆,找商家要求售后。

来回邮费自己出,你还想要售后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着急电机,哪来的启动电容

三挡风速的是直流电机???你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2块竟然是机械式的,还罩极电机,我那个不到100带遥控自然风,非罩极电机,电机是不坏了,底下摆头电机磨 ...

去年买的美菱的倒是不错,风力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挡风速的是直流电机???你确定??

都说了是罩极电机,单相交流电机,罩极电机哪来的启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先不要拆,找商家要求售后。

第一,运费贵,第二,风扇体积大,主要是细长,在外包装丢弃的情况下,运输是个麻烦事。所以如果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挡风速的是直流电机???你确定??

不是所有单相交流电机都有启动电容的,罩极电机定子上有短路环,起到偏转磁场来启动电机。

网友:
排气扇的短路环电机,可以试试换其它的电机加调速器电源等,尽量是钕铁硼强磁的大扭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