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ts9120打印机报错C000故障现象

楼主(2019-08-22):
佳能ts9120打印机 挺火的机型~~海淘挺热门于是今年年初入手了一台
缺点就是耗材贵~ 暂时还没有价格便宜的破解兼容墨盒! 如果购入 还是推荐9020 !已经破解  耗材便宜!
改连供的过程 导致出现C000错误!  因为这个问题 困扰了我2天!  起初以为是 卡纸  墨车 周围有脏东西

后来查来查去  发现墨站这边清洁单元齿轮错位了 这个问题 才得以解决! 发个帖子  希望可以给同样遇到此报错的人有帮助

网友:
我的也出现报错了,但是好像不是齿轮问题,感觉是右侧废墨仓那回弹有问题

网友:
我也是C000报错,每次开机咔咔响。目前还没找到到底哪个地方出问题

网友(2019-10-31):
佳能sb设计,9120买回来没用几个月,先是5011,扫描头坏
又来个C000,检查了半天发现是清洗单元的一个塑料件断了掉下面卡住了清洗单元升降的动作零件

还好上次换扫描头时候买了个坏机身,可以模拟拆机操作。。。

楼主:
这次是C6000我勒个去这机器真是醉了

网友(2020-06-25):
楼主能否发一下详细拆解步骤,多谢

网友(2022-03-20):
我也遇到这个代码c000,楼主的图没标出那个齿轮错位,真实看得我云里雾里的。看不懂。能否标一下那个齿轮?

网友A(2022-06-01):
看不明白是哪个齿轮错位,能标出来一下吗?

网友B:
佳能的喷墨小零碎太多了没有爱普生的设计的维修方便

网友(2022-09-12):
引用 网友A:
看不明白是哪个齿轮错位,能标出来一下吗?

喷头刮板前后移动的机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佳能的喷墨小零碎太多了没有爱普生的设计的维修方便

佳能不用原装墨水,6,7系列断弹簧,9系断塑料摇臂,不过照片效果是真的好。一样断还不如7系断弹簧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佳能不用原装墨水,6,7系列断弹簧,9系断塑料摇臂,不过照片效果是真的好。一样断还不如7系断弹簧好修。 ...

主卖爱普生的  佳能的67系列不懂 没卖过惠普 佳能的喷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卖爱普生的  佳能的67系列不懂 没卖过惠普 佳能的喷墨

爱普生好多四色机器不能无边界打印a4佳能就好多了,基本全系列都可以无边界打印a4

网友(2023-03-20):
谢谢  我的C6000    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