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 15/ STC8 如何获取真实频率值?

楼主(2019-08-22):
STC芯片可以在烧录软件中设置内部IRC频率,但是实际频率会有一点偏差。
例如,设置位24M,实际可能是23.996Mhz ,也可能是 24.004Mhz......等等。

并且,实际使用时,如果环境温度变化,频率也可能有轻微的漂移。

那么,如何能在程序运行时,读取当前实际的精确频率值呢?

网友A:
原理上来讲都不可能, 要获取一个频率的前提是使用一个比它频率更高,更精准的频率源进行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来讲都不可能, 要获取一个频率的前提是使用一个比它频率更高,更精准的频率源进行测量。 ...

    STC的烧录软件为何能显示出实际频率?如果它把显示的值写入芯片,也可以知道烧录时刻的实际频率錒。
如果把烧录软件调整频率的程序提取出来,就可以测出运行时期至少是程序刚开始的初始化阶段的实际频率錒?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C的烧录软件为何能显示出实际频率?如果它把显示的值写入芯片,也可以知道烧录时刻的实际频率錒。
...

那是用电脑的频率作为参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用电脑的频率作为参考的。

你也说了温度会改变频率,如果你是夏天烧录的,冬天用的时候频率还会是你记录的那个频率吗?
所有芯片的内部RC都是有精度的,好点的是全温全压1%,差点的4%都有。
内部RC受温度和电压影响会有偏差。
如果要用到高精度,还是用好点的外部有源晶振。

网友:
除非引入外部频率,不然不可能做到,没有参考系你怎么知道你跑多快。

网友(2023-04-29):
STC8H8K64U开始,内部有10种常用频率你可以动态设置,适应广泛的串口通信波特率需要
如USB转双串口,STC8H8K64U可以设置波特率为10M bps, 6M bps, 没这套技术就无法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