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系车灯高低电机

楼主(2019-08-22):
车灯里拆出的调光电机 这个是步进电机带驱动板的 3跟引脚 红黑因该是正负极 绿色因该是信号线 试了很多方法 给高低电压 负电压都不行 (有一种电机是给上高低压就正反转的,反正这个不行)有大神懂吗?请赐教

网友A:
似乎以前看过类似帖子,好像是接个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以前看过类似帖子,好像是接个电阻吧

不是 电阻就等于是给高低电压 我接电位器试过了 没反应

网友B:
这个控制芯片是波形输入的,电脑根据车身俯仰角度算出需要调节的角度然后给车灯,我的车就是每次点火 车灯都会自检上下运行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制芯片是波形输入的,电脑根据车身俯仰角度算出需要调节的角度然后给车灯,我的车就是每次点火 车灯 ...

现在要怎么让他工作呢 给什么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要怎么让他工作呢 给什么波

音箱接电脑输入,取一个声道的喇叭两根线出来,接上电机信号线,在电脑上面用音频发生器,随便你调什么波形频率,慢慢试

网友:
看上去很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箱接电脑输入,取一个声道的喇叭两根线出来,接上电机信号线,在电脑上面用音频发生器,随便你调什么波 ...

那电机转动还带着节奏感呢……

网友:
小糸车灯  不是小系

网友D:
什么车上的大灯里的?想弄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车上的大灯里的?想弄个玩玩。

荣威 你知道怎么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制芯片是波形输入的,电脑根据车身俯仰角度算出需要调节的角度然后给车灯,我的车就是每次点火 车灯 ...

什么类型的波 频率呢

网友(2020-02-10):
LIN总线,公开的协议,汽车用电机模块用的多,找个单片机写个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