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汽车雨刮器电机

楼主(2019-08-22):
前段路过一家汽修厂见一电机捡回拆了看看

标签

先把安装支架拆了(支架上有防震橡胶垫)

减速箱齿轮是纤维做的非金属(减速箱的润滑油也基本干了),这里的齿轮不关事减速齿轮还能左右自动转向功能设计非常巧妙当摇臂碰阻力自动转向,估计小孩玩具碰碰车就是这么设计的

减速箱盖子

摇臂轴套和轴,拆开里面完事干了的油泥完全转不动了(摇臂轴还是敲出来的要不拆不下来)

电机上的开关

碳刷还能用一段时间

拆开电机改能看到定子磁铁和转子

定子磁铁很厚实

转子线圈不是很粗属于低转速大扭力型电机

换向器没怎么磨损

轴和电机外壳接触的地方有一颗钢珠这样可以降低轴与外壳的摩擦

多谢支持!
完。

网友A:
斜面齿轮可能有轴向推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斜面齿轮可能有轴向推力吧

一头有钢珠顶着

网友:
是呀,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B:
看来是老货,货车上的么

网友C:
标签上198几年?这岁数也太大了吧,

网友D:
看着很粗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很粗糙的~

八十年代就这样吧!

网友E:
头一次见到四驱车130电机的放大版,看来有年头了。斜齿轮轴向力的问题,需要钢珠顶住,或者两个对称斜齿轮拼成人字齿轮。

网友F:
以前拆过喷玻璃水的电机,相比显得很单薄

网友G:
看着没烧,是不是可以整到手钻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签上198几年?这岁数也太大了吧,

是的老货那会的是电机估计都是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面齿轮可能有轴向推力吧

是的所以轴另一端有颗钢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老货,货车上的么

不知道什么车上的哦做工还不错

楼主:
80年代国内的生产水平只能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头一次见到四驱车130电机的放大版,看来有年头了。斜齿轮轴向力的问题,需要钢珠顶住,或者两个对称斜齿轮 ...

要不加一颗钢珠不知道轴会不会顶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拆过喷玻璃水的电机,相比显得很单薄

这个电机用料倒是很厚实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没烧,是不是可以整到手钻上

没烧清理完后我试了下运行正常还很静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什么车上的哦做工还不错

致少汽油东风车那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