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iFound FD205P 液晶多媒体终端(电脑显示器)

楼主(2019-08-22):
公司多个iFound FD205P 液晶显示器陆续出现,图像变暗,画面抖动,有横纹,显示画面模糊等故障,拆开显示器发现无一例外都是电源板故障,电源板上的电容爆浆造成的供电出现问题。

品牌型号

拆机神器

一个电源板一个驱动板

按键板

电源板背面

驱动板

驱动板与液晶板连接插座

驱动板正面

电容“吐了”

驱动板背面

网友:
电容爆了,换上就好了 ,

网友:
那两个二极管发热,把电容烤焦了

网友:
有台22寸的,买了五年了,不过用得很少,所以现在倒还安然无恙

网友:
确实发热厉害,板子都变色了,安慰

网友:
做工比较山寨,按理说LED背光没那么热,可能电源设计不合理导致发热巨大

网友(2021-06-17):
公司采购的东西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