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功能类似9805+的万用表电池电压不同测得电容及电感值也不同该如何修

楼主(2019-08-22):
闲鱼赌的一块坏表,直流电压、电阻档正常,二极管通断档断一下通一下,交流电压很低,电容电感档事先不会用,测了二极管三极管没有坏的,于是买了所有芯片全部给换了,换了后二极管档正常了,交流档还不正常最后发现有个可调电阻坏了,所以估计只有1块芯片有问题,然而我换了7个。。。,屏下面的芯片有两个tl062,一个4066,一个4093,一个74hc14,主控un7108,修后测试电容、电感偏差较大于是调可调电阻,问题来了,换用不同电压的电池测出来的电容或者电感值都不同,这不太正常吧,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专家们给点建议

网友A:
零配件以及折腾的精力都不如买个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配件以及折腾的精力都不如买个新表

穷啊,这表一块100多,还是折腾吧

网友B:
功能还不少,还能测电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还不少,还能测电感啊

主要就是看中测电感功能

网友:
这种表本身测电容、电感就不太准确。

网友C:
这个换所以集成块不容易啊,都是双面焊

网友D:
楼主的需求,应该几十元买一个全新,只有按钮的全自动万用表,再几十元买个LCR晶体管测试仪,旧的电子产品风险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需求,应该几十元买一个全新,只有按钮的全自动万用表,再几十元买个LCR晶体管测试仪,旧的电子产品 ...

晶体管测试仪没买过,那个lc100a买过,完全就是个玩具毫无精度,测试过后给退了,明显没有6243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换所以集成块不容易啊,都是双面焊

容易,就两个插件的,其它全是贴片,插件的焊一面就行,两边应该是通的

网友:
滨江DT-9929B,功能比较多,不过100大洋不值得,二手的东西风险大,捣鼓半天还有暗病,业余条件下也很难校准,还是买新的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