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西格玛1609自行车码表,液晶屏不显示了,换了电池

楼主(2019-08-22):
还是一样不显示。还有两个表座没有用了,

网友:
这些屏功耗非常小的。

网友:
好像是比较高级的码表,我爸以前买过低级的,只有速度和里程。

网友A:
那几个弹簧触点是接传感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弹簧触点是接传感器的吗

是的,接表座的,这个可以两个不同轮经自行车使用,

网友:
换了电池还不行那就是坏了,要不换个晶振试试看

网友:
这样就废了吧

网友(2020-10-15):
用704胶弄下一样防水

网友B:
同款,求赠送表座

网友:
对比用过猫眼和国产杂牌的码表,西格玛时间最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求赠送表座

表座还在,可以,还是两个,可以两个自行车一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