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客厅窗帘被拉坏了,没好办法,简单补一下

楼主(2019-08-22):
这是孩子搞的破坏,用力方向和力度控制不对,窗帘当场罢工
好在是客厅,周末拆下来看怎么修

老式导轨窗帘

挂钩布带拉坏好长一绺

挂钩都成这样了,可见用的力好大

拆下来看 ,挂钩布带有接近1米撕裂了
开始打算把撕裂的剪掉,用其他布补上,但挂钩位置不好弄

算了,还是原布补
先清理散乱的纤维

剪下来的一团

没有合适颜色的线,就用黑色的

大致修补方案是这样
为增加强度,来回缝

另一面
还好挂上会被挡住

布片散乱,不方便修补
先缝线定位

缝到手软,后面的间距越来越大

密缝5个框,中间缝就是串挂钩的

经过半个下午、半个上午,终于完工了

另一面

补好窗帘,继续折腾挂钩
变形少的好搞

变形大的就挂了

找了个挂钩好的替代品(也断了部分)

折叠穿上挂钩

搞完

挂上轨道

窗帘功能恢复正常,周末劳动没白辛苦!

貌似那布片不是棉的,时间久了,老化发脆,经不起外力折腾
想不到好办法,就这样补一下,应该能再用几年

网友A:
要都像楼主这样别人会失业。

网友B:
不知道那块布更换彩带会不会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都像楼主这样别人会失业。

不是有话说: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那块布更换彩带会不会好使.

彩带?
换其他布条也可以,就是得注意留出穿挂钩的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彩带?
换其他布条也可以,就是得注意留出穿挂钩的位置

彩带好像很耐用,横向缝两条上去应该可以做到和原来一样。

网友C:
窗帘挂钩布某宝有卖的,不贵,标准品

网友D:
用缝纫机的话,估计10分钟搞定

网友E:
这针线活干得也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彩带好像很耐用,横向缝两条上去应该可以做到和原来一样。

就是包装用的那种五颜六色的带子么?
好像是挺结实的

网友F:
再坏就搞个电动窗帘

网友G:
该买衣车啦,传统那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窗帘挂钩布某宝有卖的,不贵,标准品

当时真没想到马老板家,嗯,下次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针线活干得也太.......

比较粗糙哈,偶是考虑结实,实在没刺绣的水平

网友H:
楼主是个多面手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缝纫机的话,估计10分钟搞定

是呀,家里有个电动小缝纫机,用不来

网友:
布条穿钩的位置是双层的,你这是布条褴褛了,也可以直接缝,只是在穿钩的位置大针脚跨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坏就搞个电动窗帘

这个可以有,最好智能联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该买衣车啦,传统那种就行。

这真的是不让楼下女裁缝活的节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个多面手也

过奖了,就会这点针线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