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个功能类似9805+的万用表电池电压不同测得电容及电感值也不同该如何修

楼主(2019-08-22):
接上个帖子,直流电压、电阻档正常,二极管通断档断一下通一下,交流电压很低,电容电感档事先不会用,测了二极管三极管没有坏的,于是买了所有芯片全部给换了,换了后二极管档正常了,交流档还不正常最后发现有个可调电阻坏了,所以估计只有1块芯片有问题,然而我换了7个。。。,屏下面的芯片有两个tl062,一个4066,一个4093,一个74hc14,主控un7108,修后测试电容、电感偏差较大于是调可调电阻,问题来了,换用不同电压的电池测出来的电容或者电感值都不同,这不太正常吧,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专家们给点建议

网友A:
每次测量值不同是多大不同,如果是小范围改变是正常的,电池电压不同,施加到芯片上的电压也不同会对测量值有所影响,另外测试线材对电容电感影响也较大,万用表测电容电感就看个大概,准确性比较差,如果测量值差异太离谱,可以考虑是不是买到了假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测量值不同是多大不同,如果是小范围改变是正常的,电池电压不同,施加到芯片上的电压也不同会对测量值 ...

又试了试,电压有没影响了,电容档基本正常,nf级别的电容可以调到跟标定一样的值,但是电感档确实有问题,我有6243表这个表测电感数值很稳定,这块表测电感数值不停的在增大,不知该如何修

网友B:
是不是电感档的震荡电路有问题震荡频率不稳定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感档的震荡电路有问题震荡频率不稳定造成的?

把原装的tl072又换了回去好像好点了...难道新买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原装的tl072又换了回去好像好点了...难道新买的芯片有问题

072多少钱买的?淘宝假的运放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2多少钱买的?淘宝假的运放太多了

芯片还有假的?不过确实便宜,不到2块钱10个还包邮,一个才1角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还有假的?不过确实便宜,不到2块钱10个还包邮,一个才1角多

那肯定是假的,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