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二十年前创新的老低音炮 无音源输入也有明显电流嗡嗡声是咋回事

楼主(2019-08-22):
二十年的老音箱了,插电开机后,在不输入音源的情况下,有明显的嗡嗡声音,不知道是不是电容都老化的原因,懂行的给看看主板就这几个件,更换哪个能管用。

网友A:
电容失效或者电阻开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失效或者电阻开焊

电容失效外观看不出来吧  ,目测没有鼓包啥的

网友:
量量25V4700UF还有多少容量

网友:
不应该有大问题,接地线、电容等问题。

网友:
把电容拆下来测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12V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
看看电容和输入信号的电阻以及音量电位器

网友:
干扰、电容失效,电位器对地脚虚焊都有可能

网友:
我有一个创新ITRIGUE 3500,电容失效了,换了就好了,但是声音比原来小,还能凑合用,我就懒得折腾,印象里是2003年买的,2017年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