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硬盘数据恢复之过程篇,看总结,让你了解数据恢复的过程

楼主(2019-08-22):
上一个帖子,紧急求助,硬盘的数据没了,是自行处理还是找数据恢复公司进行数据恢复。是说一个西数640G的硬盘,在正常使用时出现了数据丢失的情况,做为一名电气工作人员,自认自己的电脑水平还可以,自家的电器设备出现了问题,还要找别人去维修,还是有些不甘,但是硬盘里面有重要的数据,万一修不好再让数据二次损坏,那就更不好办了,所以不损坏数据的情况下做了一些尝试,做了一些准专业级别数据恢复工作,记录下来,以后也可以明白其中的一些原理。大家其实也可以看看,硬盘的数据恢复还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不是做一个简单的数据恢复软件,如Find date,Easy recoy就行的,自己的硬盘出现了数据丢失的情况,应该怎么做。

工作平台以及硬盘的情况

因为星际蜗牛有四个可抽拉的硬盘位,所以在此电脑上安装了WIN10 LTCS 64位系统,另外加装了一个128 G的SSD,系统安装在此SSD上。

在系统上,可以识别到640G的西数硬盘,说明硬盘的PCB盘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识别的有些慢

打开硬盘管理,提示让格式化,没有进行此动作,识别的容量也不对

使用DiskGenius

查看硬盘的分区情况

可以看到故障盘的分区为4个,20G、20G、100G和需要恢复数据的456.2分区,分区情况基本正确。

第一个20G的分区,看不到里面的内容

第2个分区一样的情况

第三个分区,100G,可以看到参数

还可以看到备份的其它电脑E盘的文件

查看里面的照片也是没有问题的,按照网友的说法,复制一个照片到桌面,也是正常的图片

DG里面提示分区未被格式化

未完待续

楼主:
第二楼,使用Disk Genius(以下简称DG)镜像故障硬盘到新硬盘

DG是一个常用的硬盘管理软件,也带有数据恢复功能,我常用的有磁盘的分区,还有分区的镜像功能,听数据恢复公司的人说,需要镜像硬盘到新的硬盘,但是不能使用GHOST软件,因为GHOST软件在遇到坏道时,会一直停留到此处,造成硬盘的损坏。

首先找到一个新的1000G硬盘,用来做目的盘

打开DG软件,提示故障盘有一个错误,忽略它

故障盘的情况

找一个故障盘第三个分区里面的照片,查看里面的照片正常,说明硬盘的PCB主板是正常的,盘片问题也不大,很有希望恢复出来数据。但是我是要恢复的是第四个分区452分区的数据

将故障盘和目的盘同时挂载

因为有一个分区损坏,所以分区到硬盘做不了,那就选择硬盘到硬盘

确认一下,无误后进行硬盘对拷

硬盘有错误,镜像未成功

小结,DG软件对于正常的硬盘操作,还是很方便的,对于硬盘损坏有坏道的,无法正常操作,数据恢复的功能相对弱化。

next

楼主:
第三楼,按照坛友的说明,处理硬盘长时间使用,氧化接触不良的怀疑。准备工作,星际的小电脑。

有四个硬盘位,WIN10 LTSC的系统,支持热插拔

新的1T硬盘

三个硬盘

故障盘为西数640G硬盘

拆下PCB板,大M的主控,没有外挂EPROM,看到磁头的位置确实氧化发黑了,心中一阵窃喜,很有可能就是这的问题

找到专业探试的橡皮进行擦试,这个橡皮是进口的,专业用来探试的

擦试完的硬盘,将磁头部分,电机部分,还盘体的磁头部分进行擦试

再用电吹风加热烘干

装机测试,故障依旧,一阵子的失望本来是准备进入到DOS,打开MHDD的,可是星际的机器怎么测试都进不去,表现为黑屏,换另一台电脑就正常了
如果能进入到MHDD,我会查看一下硬盘的SMART信息,再看一下硬盘的坏道情况,可惜星际电脑不支持

next

楼主:
第四楼,使坛友提到的WIN HEX软件进行镜像硬盘因为WIN HEX软件相对专业和陌生,故障盘的数据又比较重要,所以先找一个硬盘进行模拟测试

找到一个320G的硬盘,模拟故障硬盘,首先使用DG软件对硬盘进行分区,分为四个分区,20G、20G、100G和第四个故障分区

在第四个分区进行拷入文件

删除最后一个分区信息

进入到系统的磁盘管理,同样会看到一个未格式化的分区

制作硬盘镜像,格式为RAM,整盘的

完成后会提示硬盘的哈希值

整个320G的硬盘,成功镜像到目标盘上,每个分区为8G

然后使用WIN HEX软件的将镜像还原到数据的功能,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整个硬盘的文件,包括删除的分区的文件,全部都恢复了,这个软件真是利害。

里面的文件也全部正常,希望大大的

next

楼主:
第五楼,前面是使用好的硬盘,模拟坏硬盘然后使用WIN HEX恢复数据先将故障盘和1T的硬盘同时挂载到电脑上,使用硬盘到硬盘模式

没有勾选忽略坏块

目的盘数据将全部覆盖

这个警示不明白是个什么意思

复制的时候报错,后来停止复制

再换一个,勾选忽略坏块的

复制过程中出现假死

再换一个策略,硬盘到分区的,同样也没有成功

总结,WIN HEX软件相对来说比较专业,功能有很多,初次上手也不知道该用那个,最常用的硬盘到硬盘和硬盘到分区的功能,在遇到硬盘坏道时,也无法进行,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操作,还是遇到硬盘坏道了,这个软件就无法使用了,有这方面的人给解答一下。

next

23楼继续

网友:
DG的这个还没有破解版吧,用早期一点的

网友:
里面有传说中的小电影?

网友:
真正重要的数据,非要救回来的(话说真正的专业做数据恢复的,都备有这样的设备),应该找个容量足够大的硬盘,先做1:1的RAW镜像,以便万一失手了可以恢复。如果有条件,最好找块同样的硬盘来做1:1镜像,然后在镜像盘上作恢复操作,这样可以避免因为原来的硬盘自身故障影响恢复或者引发原来故障的进一步加重。

恢复的思路,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先抢救重要数据,比如使用软件搜索,能找回的文件,先复制出来,边修边拷出备份好,如果要找的数据都找回了,就没必要对整个硬盘完全恢复了,直接格了就是。第二种是先恢复原硬盘的自身格式,从BIOS引导区、分区表、到DOS分区表链,再到FDT、FAT表的修复,此时如果没有物理损坏(坏扇区等),应该数据就可以拷出来了。如果是为抢救数据,宜用第一种,能捞回多少算多少。如果是为了玩或者学习研究,那就慢慢折腾了。

网友A:
我的也是640G的西数笔记本的盘没什么征兆就坏掉了

网友:
ghost也有按磁道复制模式的

网友:
关注楼主数据恢复过程, 硬盘有价,数据无价。
楼主可以先导出可以读出的那部分照片视频,最大可能减少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640G的西数笔记本的盘没什么征兆就坏掉了

看来笔记本的硬盘,没监控级别台式机硬盘耐用。不支持扩展存储的手机更难弄了,好像Android6以上强制加密,加上存储颗粒不好拆下来等,尽量经常习惯导出照片视频等。

网友:
哎,我有一个320G的硬盘里面有一个18G的数据库文件,然后由坏道了,拷贝时走到90%就出错,无法读取,多试了几次,结果现在分区都显示不出来了,请问各位大神,是不是基本上没救了,因为这个不是很多小文件,出现坏道还可以抢救一部分,这个就一个大文件,考不出来就没办法使用

网友:
只是听说收费软件才好用,还好没有什么特重要的数据要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五楼,一点一点来,记录其中过程

mark一下,楼主继续

网友:
此人非常牛叉

网友:
别折腾了,你这是硬件问题的盘,橡皮擦是唯一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做的所有操作都是简单的软件读写,什么DG的镜像,原理不过是bit-to-bit的复制,winhex不过是将那个区域的数据全部烤下来,删除分区并不删除分区数据,只是删除分区表记录而已,所以这样可以恢复。

网友:
记录写一下,楼主有共享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五楼,一点一点来,记录其中过程

估计你用win hex也不行,因为遇到读磁道异常的地方会过不去。。。
我估计必须要使用类似mhdd之类的很底层的读写软件,可以忽略错误进展下去。

网友:
不行的,你的模拟坏硬盘无论用Find date,Easy recoy,DG都能找出来的。。
因为你模拟不了损坏的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