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谁知道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的脚位定义

楼主(2019-08-22):
丝印为2123T 的一个5脚 电源管理芯片,查不到相关信息,不知道哪个芯片可以替代?

另外左下角的那个是什么芯片?丝印为  T270  MVE8  也查不到。

这是在一个车载导航一体机主板上的芯片

网友:
左下角是晶振

楼主:
谢谢,学到了!确实是四脚贴片晶振

网友:
1 VCC
2 GND
3 EN
4 Rprog
5 Vout
全是猜的,仅供参考

网友:
要么是降压芯片,要么是开关芯片,大家一起来猜

楼主:
嗯,从图片现在的位置,为了方便说话,标注下方三个脚从左到右逆时针方向分别命名为1、2、3,上方两个脚逆时针方向依次是4、5

从电路初步探查结果分析,
2脚肯定是GND ,
5脚好像是电源输入端,
1脚应该是输出5V电压给“stm8s207r8t6嵌入式 微控制器 ”供电,
3脚接20K贴片电阻,输出一个高电压,使得一个三极管、场管顺次导通,使得总供电12V进入稳压管7809的输入端,进而产生一个9V电压
4脚接一个300欧姆的贴片电阻,也应该是一个电压输出,给中间的核心板供电

但是现在5脚和1脚之间是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数字数

我说错了,是fpf2123

楼主:
太好了,感谢拆机专家!

楼主:
查询了一下Datasheet

楼主:
查询了一下芯片的功能:
       FPF2123,FPF2124和FPF2125是一系列负载开关,可为可能遇到大电流条件的系统和负载提供全面保护。这些器件包含一个0.125Ω限流P沟道MOSFET,可在1.8-5.5V的输入电压范围内工作。可使用外部电阻设置电流限制。在内部,当MOSFET关断且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电压时,阻止电流流动。开关控制是通过逻辑输入(ON)实现的,能够直接与低压控制信号接口。每个部件都包含热关断保护,当连续过流状况导致过热时,该保护关闭开关以防止损坏部件。当开关电流达到电流限制时,这些部件以恒流模式工作,以防止过大的电流造成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