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块英特尔企业SSD(intel SSD D3-S4510 1.92TB)

楼主(2019-08-22):
偶然入手一块故障INTEL D3-S4510 SSD,插上电脑识别很慢,大概2分钟后能识别容量,但是无法初始化,无法格式化
拆开看看果然和民用的区别比较大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盘还能救吗?或者拆F用也行,不知道有没有能支持的主控

容量1.92T

正面6颗29F02T2ANCTH1,单颗256GB,64层3D-TLC,组成1536GB容量

反面总共576GB
3颗29F01T2AMCTH1,单颗128GB
3颗29F64B2ALCTH1,单颗64GB
这种组合在民用SSD上没见过
两边5颗47uF电容,应该是掉电写缓存用的

主控丝印EAV32134,没见过,缓存是镁光的D9TGQ,也就是MT40A256M16GE-083E:B

反面竟然还有两颗海力士的H5AN8G8NAFR,1GB的内存颗粒,组成2G,难道是二级缓存?

网友A:
拆了没有保修了,盘是好盘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没有保修了,盘是好盘挖。

OEM盘,没法保修

网友B:
眼神不好,反面是3颗128+3颗64的

英特尔就是坑货,最喜欢用这种同系列不同容量的闪存搭配,搞得你拆了之后想DIY个新盘都麻烦

网友A:
拆了换到2281上吧,这个闪存寿命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眼神不好,反面是3颗128+3颗64的

英特尔就是坑货,最喜欢用这种同系列不同容量的闪存搭配,搞得你拆了之后 ...

哈哈,是的,眼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换到2281上吧,这个闪存寿命也还可以。

SF2281没法支持这个3D-TLC吧,目测好像只能上SM2258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F2281没法支持这个3D-TLC吧,目测好像只能上SM2258了

2258支持到1T以上也是不错的选择。毕竟颗粒PE较高。全盘是7.3PB+

网友:
intel的企业级很好。我有几块。S3700 3600等,特别是它的掉电保护。真叫一个绝

网友C:
竟然不是用一大堆钽电容,差评

网友:
虽然容量赶上了机械硬盘,但缺点出问题更不好修,用料比现在半块电路的固态硬盘,大号优盘等好。

网友:
果然不如37xx~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竟然不是用一大堆钽电容,差评

钽电容有个寿命衰减,价格以及暴毙的问题。这个升压后再放电的电路设计,比一票厂家高明许多。之前我在pceva见过测评

网友:
额。。。1.92TB。。。比我机械硬盘都大。。。

网友:
大开眼界,应该很贵哦!我的三星SSD才120G,

网友E:
不是法拉电容?47*5也才235uf,不可能够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法拉电容?47*5也才235uf,不可能够用啊

电压应该高,楼主有说是先升压后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钽电容有个寿命衰减,价格以及暴毙的问题。这个升压后再放电的电路设计,比一票厂家高明许多。之前我在pc ...

pceva那个傻子论坛全是一帮沙雕在意淫,还有所谓的内行发表的意淫观点帖子我tm看了都想笑,写手的专业技术水平啊呸,它们只会打字而已这玩意200多UF哪怕升压到12V 24V等效容值也不超过2000uf,那么多的F,还有主控,还有dram、那么这个掉电保护的2000uf能量能支持闪存 主控 缓存工作多久呢?

网友:
这得5位数了吧

网友:
这么大容量的ssd不知道得多少米啊。我只用了个120g和180的inte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