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大家看看这款TDA2030A功放板做低音炮主板用行不行 有没有改过的

楼主(2019-08-22):
(图片)

网友:
如果有动手能力第一张图不错。

网友:
体积有些大,多出来的声道也用不到,还白白费电。低音炮最好用4个tda2030a的板子,低音通道btl接法,低音比较足。

网友:
看你要求和现有电源,喇叭。要大点功率,用2030版。否则7379。咸鱼好多这种拆机板。运气好能收个大牌的。

网友:
这些板子都不是按照低音炮设计的,一般低音炮的功率都是比较大的,TDA2030A一只的功率是18W,如果接成BTL电路,功率可达34W(一般用法重低音都是BTL接法);TDA737是四声道功放,也可以做成两声道+重低音(BTL接法,大约是11W*2+38W),

网友:
这2030A板子不错,滤波电容有点小。总之,这个价格绝对超值。求链接。。。。。

网友:
2030做低音功率不是很好吧。一般都是卫星箱用的

网友:
2030  小了点了 拖低音炮我建议数字功放

网友:
这两块板都不贵,比自已买板,买件组便宜多了。

网友:
炮放用数字功放吧,或7293

网友(2020-07-11):
全部都不要了,直接淘宝买好板子算了

网友(2024-02-04):
      第一张板子不错,其实并不复杂! 完全可以DIY一个带红外线遥控的5.1声道功放来使用!
      几年前,我在一个兄弟论坛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别出心裁,大众CD开机密码另类玩法(1KD035195,VWZ6Z)”的帖子,被管理员设置为“精华贴”,因为我在那篇帖子里面,对芯片的数字控制进行了分析,并且设计了一个可以控制I2C数据的软件,所以,有朋友私信我,提到了这块“由7个TDA2030a集成电路组成功放板”。当时,他想送我两张这种板子,条件是我帮他设计张可以遥控这张板子的芯片。于是,当时根据板子图片对电路进行了一些分析,但由于后来那朋友淘到一个成品二手5.1功放,所以这事就搁置了。 现在将当时分析的一些心得,分享给大家:
  一、电路板的组成
       这张电路板,主要是由7只TDA2030A、1只4558、1只FLB2358组成
      1、TDA2030A     7只TDA2030A,其中5只是独立的5个OCL音频功率放大器,构成了“5.1”声道中的“5”,另外2只TDA2030A则共同组成了一个BTL音频功率放大器,构成了“5.1”声道中的“0.1”,这0.1就是低音炮!由于需要低音炮有比其它5个声道更加强劲的功率输出,所以采用BTL来驱动低音炮。5.1声道,对于功放电路来说,其实就是6声道!     根据TDA2030A的典型应用,这张电路板建议采用双12V变压器供电,当扬声器阻抗为4Ω时,每路OCL的输出功率约18W,BTL输出约35W,所以,变压器的最佳额定功率为18*5+35=125W,最好是选用200W的环形变压器!当然,如果你暂时没有这么大功率的变压器,用小功率变压器也是可以测试的,只是效果会大打折扣!
      2、4558
      这是一片双运放电路,在2.1声道或者5.1声道的功放中,常用作低通滤波电路,作为低音炮的前置放大。
      3、FLB2358
      这张芯片是让很多音响爱好者头疼之所在,大部分喜欢音响DIY的朋友,都不太了解I2C控制,因为这涉及到一些单片机知识。而喜欢单片机的朋友很多又不太喜欢音响DIY,所以,才导致这张板子无法充分发挥其性能。
      FLB2358是一款专为六声道家庭剧院音响系统而设计,带输入选择器,内置2声道-6声道转换器,可以直接将传统的立体2声道信号直接转换成模拟6声道信号。
      了解FLB2358之后,就可以设计一个带遥控的控制板,控制这张功放板,实现输入信号源选择、2声道-6声道模拟、音量控制等的遥控操作了!

      由于我并没有拿到这功放板的实物,以上只是根据不太清晰的图片所做的分析,错误之处,请朋友们指正!

网友A:
功放都可以,就是看你的电源怎么样了?推力够不够?

网友B:
汽车低音炮功放板比这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放都可以,就是看你的电源怎么样了?推力够不够?

买大功率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车低音炮功放板比这货好

这个是5.1声道的,关键是还可以把普通双声道模拟成环绕声!

网友:
这2030A板子不错

网友:
2030,不好玩功率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