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这个DL/T645-2007电表软件怎么用啊?

楼主(2019-08-22):
我买了一个USB变485的插头,接电表是,驱动装好,端口打开了,通讯地址输好,读地址显示正常应答,通讯地址就变999999999999

网友:
很好      很好

网友:
旧版网站上我的帖子有具体教程

楼主:
急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版上我的帖子有具体教程

急哭了啊!花重金买的转换器是不是白买了

网友B:
你得有电表账号密码        通过电脑USB转485   接到表通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有电表账号密码        通过电脑USB转485   接到表通信线

已经搞定了,换了几块电表,估计是电表有毛病,或者转换器兼容问题吧!

网友C:
999999999999为645规约的广播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999999999999为645规约的广播地址

好表读通讯地址显示正常地址,坏表显示999999999,下面也显示从站应答正常,但是里面的数据项都是无应答